执行机构
求助:选择哪种电子阀门?

楼主(2003-04-30):
本人想做一个淋浴计费系统,打算通过单片机来控制阀门的开关,请问该选哪种电子阀门?

网友A:
您好! 淋浴计费系统,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在制着这样的产品,所选用的阀门都是电磁阀而不是电子阀门,我们是专业生产俩位俩通的电磁阀厂家,我们就是为他们生产的计费系统配套的厂家.希望您选用电磁阀,电磁阀有很多种构造,膜片型.直动型.先导型,这要看用在什么样的工作条件下,根据具体的电压.温度.压力情况来选用,希望您先了解这些,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请给我来电,电话023-62501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