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体库的PLC控制

楼主(2003-04-30):
我是大4的毕业生,我的毕业设计是做一个小形立体库,请问控制堆垛机的PLC梯形图怎么编???请各位高手帮下忙!!最好是用三菱的PLC.   我用的是电磁式的传感器,仓库是3层4列的,货架是两边的,就是一条堆垛机通道,左 右两边各有一个3层4列的货架.    库(长宽高)30*3*6 M    库格间距:(长宽)600*600 MM    库格空间(长宽高)600*520*540 MM    保管盘尺寸(长宽)600*500 MM    物高不超过450毫米,物重不超过50公斤    堆垛机:行走速度 不低于15 米/分    提升速度 不低于8米/分    要求运行平稳,定位准确(误差不大于3毫米)      因为我以前没学过PLC,对寻址这些不太懂,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倒,这也问?!

网友B(2014-05-06):
问没有问题,但是千万别只是嘲笑,我想你也是从小白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