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个数据采集卡适合我的毕业设计?

楼主(2003-04-30):
各位老师: 我的毕业设计是关于铂电阻测温度的,需要数据采集卡与计算机连接。老师让我们找NI和ADVANTECH的产品,价格要求尽量低,能满足最基本的使用就可以了。我找了N多天,全是英文资料,眼都花了。所以想求老师们提点建议该买哪个型号的产品。还有就是我想用VB做控制界面,用ACTIVEX技术实现VB与数据采集卡的数据交换,具体该如何实现?恳请大家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2003-03-03):
NI公司的E系列数据采集卡: 1、Analog output, digital I/O, counter/timers, triggering 2、Customize measurement systems with synchronized measurements 3、NIST-traceable calibration certificates 4、NI-DAQ driver with configuration utility for easy setup 5、Up to 1.25 MS/s, 12 or 16-bit, up to 64 analog inputs

网友B:
你的铂电阻选好了没有?是几线的? 铂电阻测量需要电流激励,仅用数据采集卡是不行的。

网友C:
是不是还要A/D转化的东东?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的铂电阻是采用2线制的产品(开封自动化仪表厂生产的嵌入式温度变送器模块),但还没买到,产品的说明书在网上是WPS格式的,我无法阅读。

网友D:
老师让我们找NI和ADVANTECH的产品,价格要求尽量低,能满足最基本的使用就可以了————我觉得你们老师有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批评。我是敢怒不敢言啊

网友B:
可以用数据采集卡加信号调理。你的铂电阻RTD是1mA的电流激励吗?总共需要多少通道?

网友E(2003-04-30):
你的要求实现自动卷屏吗,我也在毕业设计,但是自动卷屏中时间坐标轴他就是不动,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