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烟气浓度检测)

楼主(2003-04-30):
我公司有油库,想在油泵房检测0#柴油烟气浓度,求助产品

楼主:
我公司有油库,为安全需要,想在油泵房检测0#柴油烟气浓度,求助产品。

网友A:
请告知是在线检测还是离线检测。

楼主:
离线也可以

网友B:
我处可提供用于检测成品油C1~C5的可燃气浓度及烟气检测仪。 电话:029-8222043

楼主:
成品油C1~C5是什么?

网友B:
是指成品油(汽油,柴油)中碳含量。 在油库罐区(储油区),为防止油气浓度过高(燃油泄漏),在静电等因素影响下,有发生火灾等危险,大多安装有可燃气体报警仪,在油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发出报警信号。 如有问题请联系 E-MAIL:ZHUROGER@163.COM

楼主:
谢谢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只有检测汽油的。例如:国营262厂的。是不是柴油不需要检测其烟气?

网友C:
有很多人提问有关烟气传感器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可以选用任何光电原理的烟雾传感器代替。油库起烟这个问题我听说过,具体问题没有接触过,这种烟与火灾的烟雾是孑然不同的。

网友B:
柴油起烟实际上就是柴油的挥发气体,易燃。这与消防烟感不同。使用烟雾传感器好像不行。

网友C:
不妨试试,我觉得测烟用光电的传感器比其他方式合适。 汽油和柴油的蒸汽不易用可燃性气体传感器来检测,因为这两种蒸汽都不易在低温下完全燃烧,因此容易造成传感器集碳,使传感器失效! 多碳烃在光照下发生光化学变化,因此,起兰烟,这个应该是容易用空气透光度的变化来检测的。 消防用的烟雾报警器可能真是不行,因为它往往要求很大浓度的烟量。

网友B:
国内油库大多使用可燃气体报警器。 光电传感器受环境因素影响太大,特别是在室外。

网友C:
xa10说的光电传感器的问题或许是正确的。 但是,我不知道原帖主发这个帖子的原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柴油在常温下挥发量很小,即使在大量泄露的条件下,传感器完全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即便由于高温,柴油的蒸发量急剧极大,仍然不能成为可燃性气体报警器有效使用的理由,因为:可燃性气体报警器只能对C5以下的低链烃做准确的响应,对于C5以上的高碳烃,会由于燃烧不完全造成严重的集碳。这种现象在汽油检测中尚且存在,在柴油检测中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柴油泵站使用以催化燃烧为基础的可燃性气体报警器往往是无效的。(当然,比没有强!) hzp027提的这个关于用烟气判断高链烃泄露的确是个新思路,不妨试试吗!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我记得上海乙烯工程使用一种束管检测系统,是色谱原理的,也许能够满足这种检测的需求,只是成本颇有点高!

楼主:
woolar: 你好。我是一个新手,随便提了一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可燃性气体报警器只能对C5以下的低链烃做准确的响应,对于C5以上的高碳烃,会由于燃烧不完全造成严重的集碳。这种现象在汽油检测中尚且存在,在柴油检测中就更不用说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C5以上的高碳烃在燃烧前可以用可燃性气体报警器,但是在燃烧后就不可以用。 再请问:对C1~C5是怎么界定的?

网友C:
是这样的,可燃性气体报警器有很多种,但是,一般都是催化燃烧原理的,也就是说,它是利用可燃性气体在催化剂上催化燃烧,催化剂层的温度就与可燃性气体的浓度直接相关,利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检测很多可燃性的气体。 C1~C5是指分子链上有1~5个碳原子的烃,说白了就是: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戊烷。乙烯、丙烯、丁烯、戊烯、环戊烯、环戊二烯,乙炔等。 “积碳”是指催化燃烧不完全,烃裂解为碳粒,沉积在催化剂的表面。造成催化剂失效。这种现象在催化燃烧原理的可燃性气体传感器应用中经常遇见。如果,燃烧时供氧不足,甲烷也积碳。 以前有个加拿大的公司在中国推销他们的油品泄露报警器,那就是光电原理的。他们主要针对沥青、液体石蜡、润滑油、包括柴油。他们在油库中修一些槽来搜集漏油,槽中有水,水表面的折光率与油表面的折光率有很大差别。利用光电监测器把这个信息采出,来判断油的泄露。当然这样的仪器现在一点用也没有了,因为一台功能很强大的CCD录像机也没有几个钱......

楼主:
woolar: 谢谢!我是武汉的,你是哪里的专家?

网友C:
别说谢,探讨技术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存在争议的问题! 我不是专家,我是砖头!:我以前干过气体报警器的项目,所以知道一点皮毛。 我在北京,我提供的emial地址是有效的,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发email。我现在在搞气体传感器元件(研发),这个领域里有什么事情我也许能帮上忙。 gngfz@sina.com

网友D:
应该明确:是检测液体泄露还是气体蒸发,前者除了光电还可以称量,后者只能用气体敏感传感器检测气体浓度,因为空气中含量还不足以对透明度产生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