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位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3-05-01):
第一次上来就想留言。请问,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位器的使用原理。怎样实现模拟信号给定的。很急!!

网友A:
很简单,电位器的工作原理就象高中物理中学的滑动电阻,理解了这,你就应该能理解如何实现模拟信号的给顶了吧!

网友B(2011-04-18):
如何使用电位器控制变频给电机调速,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
变频器本身都有频率给定模式可选外部电位器给定,参考说明书把电位器接好,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