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PCI9111在WINXP中不能进行通道设备配置,甚至不能在Labview中添加硬件

楼主(2003-05-01):
请教一下,Labview6.1里怎么添加新的硬件,怎么进行设备的配置,怎么进行通道的设置呢?急!!

网友A:
你用的PCI-9111驱动PCIS-DASK的版本是多少,最好从网上下载最新的驱动。另外PCI-9111在其它OS上能用吗? PCI-9111在LabVIEW中使用需要安装PCIS-LV。

网友B:
到www.adlinktech.com上下载,应该可以的。 装完PCIS-LV后,可以打开PLV.llb打开设备子vi

楼主:
本来安装采集卡之后,在Labview的measurement&automation里面应该能找到此采集卡并对其进行设置,但是就是找不到! PCI-9111的驱动是装了,PCIS-LV好像没得下载!

网友A:
PCIS-LVIEW的下载地址:http://www.adlinktech.com/UpdateCD1/Software/PCIS-LVIEW/W98nt2k.zip 安装后有相应的sample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