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90扩容问题

楼主(2003-05-01):
我公司想用75A欧陆590调速器扩容驱动500KW的的直流电机,电流取样应如何处理,有何注意事项,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我公司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用35A就可

网友C(2011-04-10):
我公司有一台轧机电枢电压全速时只能升到300伏左右,但是电流却很高。请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C:
电机是刚换的,电枢线用兆欧表测量有1.5兆欧左右,是否是电枢线不行了?

网友D(2011-05-21):
我单位的轧钢主机带负荷转速不稳跳动百分之五,电流反馈百分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