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实时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2003-05-0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实验室有三台计算机,一台作为服务器安装了力控的网络版组态软件,另两台安装了力控单机版采集现场信号,其中这三台计算机已经连接成以太网,用服务器完成对现场信号的采集与监控,服务器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另两台的实时数据库,还是要重新建立数据库?如果前者可行,如何实现在服务器上分别监控这两台计算机上的现场信号?谢谢!另外能否介绍一下网络版与单机版的区别。

网友A:
服务器上可以建立数据库,也可以不建。当不建立服务器数据库时,直接引用远程数据源即可,详见力控说明文档。力控现已经全部是网络版,没有单机版了。

网友B(2007-05-08):
likong de jishu zhichi

网友C(2008-08-03):
引用远程数据源非常繁琐,你需要在本地数据库里把对方数据库的数据库里的点全部写一遍,点名还要和对方数据库相同,然后连接远程数据库

网友D(2008-10-21):
网络版与单机版区别,网络版可以实现你的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