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温度如何显示,

楼主(2003-05-02):
不知用那个功能块,其中FC105的IN端是用什么类型的值,我的温度为PIW320为何不能在输入端输入呢,希望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FC105的用法: IN: =PIW320 类比,范围-27648~27648 HI_LIM: =200.0 上限 LO_LIM: =0.0 下限 BIPOLAR: =M2.1 极性如M2.1为1,对应的PIW256为-27648~27648;如M2.1为0,对应的PIW256为0~27648 RET_VAT: =MW4 错误返回值 OUT: =MD50 工程值 另外你说的温度不能显示,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模块,什么测温元件,所以不能肯定是什么原因,希望提问时能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