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控优先与机旁优先

楼主(2003-05-02):
我是个新手,想请教一下中控优先与机旁优先的区别及各自的特点,如果为水泥厂生产线用的DCS系统,用哪一种方式合适一些

网友A:
中控优先和机旁优先是指在生产调试的时候那中操作方式的操作级别高低,如中控优先时候,机旁操作是被屏闭的,反之依然。采用那中优先方式,根据工艺的需要决定。在如何实现方面,根据具体设计情况把握,硬件和软件方式均可!

楼主:
不好意思,如中控优先,那么机旁能否进行紧急停机呢?另外,这两种方式在DCS系统中对DCS系统有结构有没有区别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很到位! 中控优先和机旁优先的基本设计时候确定的,可用硬件实现也可用软件实现,如果在继电器回路就已经限制死了,想调整的话只能调整硬接线,如果这是由软件实现的话,想从中控优先改机旁优先和从机旁优先改硬件优先的调整仅仅是软件的问题,这个基本原则解决了,再回答你的机旁能不进行紧急停车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要看你系统的基本设计思路!能不能进行紧急停机要看硬件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