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控表温度补偿

楼主(2003-05-02):
在做温控表时把热电偶直接放大A/D转换,再用另一电路测环境温度,在软件处理时,把两温度相加。这样做是否比传统的温度补偿好些呢?

网友A:
这种补偿方式更准确,但是复杂程度增加,因为温控表一般都在控制室,冷端温度恒定,所以无需如此

网友B:
不是简单的把温度相加,因为没有补偿前不是正确温度值。

网友C:
温度表应该这样处理信号:将热电偶的MV值+室温对应的MV值;然后对应分度表求温度值。

网友D(2004-04-18):
要设计一个动态的电路来实现动态的补偿,那是最好的了,具体很多书都有的,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E:
周工,您好,补偿方法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1. 硬件:------------------------------------ 1.温度测量电路:98芯片本身配置带采样保持器的四路10位A/D转换器,可完成电信号的模拟-数字转换任务。应用板上设置了4路OP-07组成的数据放大器,可使输入信号达到毫伏级,其中一路专门设计可接入AD590等两端测温器件。各路并具有输入阻容滤波、过载限幅、断偶保护和零点调整、零点偏移及输出限幅等电路。 ①对三路炮壁温度信号, 一次元件E分度热电偶在测点温度-20℃~+380℃范围内输出电势值为-1151~+27345μV, 为使送往A/D转换器电压为正值,零点偏移电位器预置零点为-1151μV,使送入放大器的信号幅度最大为:     27345-(-1151)=28496μV   以上零度是以冷端温度为0℃时比照的。   仪表最高工作环境温度为+50℃,考虑到最高环温时,测点温度可能低于仪表工作环境温度,而此时热电偶输出即为负值,因此再将+50℃环温对应电势值对零点作偏移调节,有:       △1=1151μV  …… -20℃电势值(0℃基准)       △2=4198μV  …… +50℃电势值(0℃基准)   仪表工作环境为+50℃,测点最低温度为-20℃时:   总偏移 △=△1+△2=4198-(1151)=5349μV   零点偏移电位器与分压电阻的值配合应能完成以上范围偏移调整, 使仪器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和测量范围内放大器输出送往A/D转换器信号均为正值。同时送往A/D转换器的有一路AD590检测输出环境温度信号,单独测量环境温度为完成热电偶冷端补偿做准备。   冷端补偿在热电偶测温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许多系统中已有多种补偿方法和线路。炮温仪没有采用常见的硬件补偿的方法,而是单独测量环境温度,再由软件配合完成这个过程。其主要优点是线路直观简单、易于调整,测温精度也高,特别是可用于多种热电偶同时使用的场合,如一个系统需要测量不同范围温度,其测温元件应采用多种热电偶较为合理,但其非线性曲线是不同的,一般方法很难实现全部补偿,采用这种方法则能方便的实现分别补偿,精度可以很高。而且这种方法能够直接取出环境温度值。 2. 软件:-------------------------------------- 2.温度检测和标度变换:除硬件滤波外,温度检测还采用多次检测、算术平均滤波方法取得稳定数据,每检测周期采样10次, 每次采样中间延时17mS,以避过电源和其它干扰。 滤波后的A/D值乘以35.62μV为当时输入电势值, 再加上环境温度对应的电势值。由于其中已包含了+50℃对应的电势值, 因此有以下PL/M96语句:   SR = AD*3562/1000 + E(HW) - 4198   其中:SR——实际温度对应电势值;      AD——A/D转换器输出结果;      E(HW)——E分度热电偶当时环温下的电势值;      4198——E分度热电偶+50℃时对应电势值。   输入电势值经查表得出对应温度。由于输入电势值一般不与表项值直接对应,采用循环中加大于等于判断求出循环变量值乘以0.5得出温度值:   DO N=800 TO 0 BY -1  ;     IF SR>=E(N) THEN GOTO DISP1  ;   END  ;   DISP1: T =(N-40)* 5 ; (-20℃~380℃温度值)   温度检测是在程序主循环中不断进行的,调用该模块得出三路温度值,可在需要时取出温度值使用。

网友F(2007-08-01):
 用分度号为K的镍铬-镍硅热电偶测量温度,在没有采取冷端温度补偿的情况下,显示仪表指示值为500℃,而这时冷端温度为60℃。
  试问:实际温度应为多少?
  如果热端温度不变,设法使冷端温度保持在20℃,此时显示仪表的指示值应为多少?

网友F:
冷端温度不为0℃时,在编程时补偿.
以下是计算的例子.

网友F:
冷端温度为0℃,在模块的内部进行补偿.

网友F:
当热端为557℃,冷端为20℃时,由于E(20,0)=0.798mV,故有:
  E(t,t0)=E(t,0)-E(t0,0)
        =23.076-0.798=22.278mV
由此电势,查表可得显示仪表指示值应为538.4℃。

网友F:
显示仪表指示值为500时,查表可得此时显示仪表的实际输入电势为20.64mV,由于这个电势是由热电偶产生的,即
E(T,T0)=20.64MV
同样,查表可得:
E(T0,0)=E(60,0)=2.346MV
E(T,0)=E(T,T0)+E(T0,0)
      =20.64+2.463=23.076mV
由 23.076mV查 表 可 得 : t=557℃ 。即 实 际 温 度 为 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