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对其后边的电机起保护作用吗?
李:)

楼主(2003-05-02):
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一个问题 变频器能不能对电机起保护作用!我的西门子变频器后已经连续烧了4台电机变频器也没有什么反应啊!(变频器后只有一个电机)是不是变频器后还要加个空气开关啊?

网友A:
是否是电机质量问题!!当电机坏时变频器只能保护自己!连续烧了4台电机是否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B:
说说你的参数设置,电机是匝间短路还是烧包?

网友C:
参数设好了有保护作用

网友D:
九成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是否为缺相,是否设置了缺相保护。输出线太长的话,载波频率应该降低,否则的话也可能烧坏电机。变频器应该可以保护电机的,不信你可以将三相输出端子短接,一按启动键就可以过电流保护。

网友F:
参数设置有问题 !!!!!!!!

网友G:
肯定是参数设定问题,我也用西门子变频器,一切正常

网友H:
为什么不试试[电机保护器]那? 浙江省苍南自动化仪器总厂创办于1979年,是一家专业研制各种电动机保护器的企业。“魁星”品牌已服务过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煤炭、轻工、造纸、纺织等行业,深得用户好评。 . 本产品可取代电流表、电压表、热继电器、电流互感器、时间继电器和漏电继电器等。 保护功能:过流、堵转、断相、不平衡、过压、欠压、短路、漏电 电流规格:1-500A 显示方式:液晶屏 设定方式:按键 设定内容:保护功能参数 备注:通讯型,一台上位机可配带256台保护器,距离小于1200米并具有检测、控制、就地显示、分体显示及保护等功能 具体技术参数在:http://www.kuixing.net/product2.htm - - ---浙江省苍南自动化仪器总厂制造--- - 公司主页:http://www.kuixing.net - 电话:0577-64700611

李:)

网友:
电机都是西门子的专用电机!没有问题!距离也不远!只有十几米!不是缺相!电机整个全烧!里面烧的比较均匀!

网友I:
是否机械故障? 负载情况如何?

网友J: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参考电机参数检查变频器下面参数设置: 1.输出额定电流 2.电子热元件动作时间\动作值\是否有效等 3.启动过程相关的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