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711B和labview请教

楼主(2003-05-02):
我最近有一个项目,是要求把模拟信号通过pcl-711b转换到计算机里用labview调试得到采样,请那位能告诉我具体的接口操作过程?

网友A:
如果是研华的PCL-711b,研华好像有labview驱动。 如果是研祥的PCL-711b,你可以用凌华的ACL-8111的LabVIEW驱动acls-lv来驱动,acls-lv驱动网上有。

楼主:
李老师:是我直接安装好驱动盘后运行labview就可以了吗? 之后labview就可以显示相应的信号了吗?》

网友A:
先用LabVIEW打开例子运行,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2004-09-16):
请问:acls-lv是什么?LabVIEW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