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推荐采集卡

楼主(2003-05-02):
我想挑选一款采集卡,要求如下: 通道数较多128(单端),有压力与温度 保证采集到第一通道与第128通道之间的数据在时间上相差小于1毫秒 采样速率大于每通道1k 该如何选择? 研华和凌华有吗?最好能够支持labview的 先谢啦!

网友A:
可以用两片凌华的DAQ2206实现,DAQ2206是64CH 16bit 250KS/s的A/D卡。这样可以用两片实现128路A/D采集。另外DAQ2206板卡具有多卡同步总线,可以保证多卡同步采样。

楼主:
支持labview吗? 谢谢李侃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