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问题

楼主(2003-05-03):
请各位大虾们解释一下两种同步情况的区别,1.两个电机刚性连接;2.两个电机柔性连接

楼主:
两个电机刚性连接,要求电机的出力一致;而两个电机柔性连接,要求电机的速度一致;

网友A:
刚性连接,速度必须一致,因此在控制中,主机速度控制而从机转矩控制。 柔性连接,速度不一定一致。控制中,主从机可以同为速度控制。

网友B:
哈哈,谁对谁错?

网友A:
(两个电机刚性连接),速度肯定是相同的,(要求电机的出力一致),因此从机使用转矩控制,保证主从机出力平均;如从机用速度控制,主从机速度反馈稍有不同,就会造成出力不均的情况。 (而两个电机柔性连接),主从机速度会存在偏差,(要求电机的速度一致),因此主从机可以同为速度控制,保证速度的偏差不大;如从机使用转矩控制,由于软连接,当机械打滑时,会造成从机飞车。 只是从控制方式的角度,阐述刚性连接和柔性连接的区别。 前言过于笼统,容易让人误解。

楼主:
znr阐述的比较清晰,佩服,希望能和各位讨论一下刚性连接时的具体控制方案

楼主:
刚性连接:在一些大型的起重机中主钩的传动链就是刚性的链接(2台),在许多的调速器厂家给出的主从控制方案中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抛开现有的调速方案,提供另一套方案来实现这个功能,这中间会有哪些问题?为了引玉,我先提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来批评指正

楼主:
前提是每台电机分别由一套调速器来控制,由一套PLC来控制,首先将主机的调速器设为速度控制并将其力矩读出,然后将该力矩送到从机中的力矩给定上(从机设为力矩控制),这样的方案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力矩读出的方法:(通过网络读取、通过模拟量输出口读取);第二:力矩的传送的方法:(通过网络传送、通过模拟量的I/O传输);这其中无论通过网络还是硬线,都存在实时性的问题,它们都存在着滞后,那么这样的简单的将力矩给从机的方式是否合适呢,如果它不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从机跟随主机的力矩的算法是如何的呢?解决好这些问题大概是这种方案的关键?请各位高手们指教

网友A:
主从控制功能完全可以由交直流传动系统独立完成,包括实现主从通讯、从机接受给定、送主从机状态等功能。PLC只用来控制起/停命令及给定信号,没有必要参与主从功能的控制。

楼主:
znr,你好。的确,现在各个厂家提供的主从功能都可以完成以上功能,没必要让PLC参与主从功能,但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就用PLC来解决,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或者说想与各位高手探讨一下调速器主从软件的实现,这在资金比较少的而又必须完成主从控制的情况下还是有一点点价值的,请各位指正

网友C(2008-08-06):
希望可以继续讨论!我也想知道调速器主从软件的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