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变频器的485通讯

楼主(2003-05-03):
请教三菱变频器的485通讯,FR-E540-1.5K,说明书上485通讯需4根线,一般485为2根线,怎么接?如何通过485通讯读取三菱变频器的4~20mA输入值,即PID控制回路中的反馈值。 望尽快回复,多谢!

网友A(2002-04-26):
RDA和SDA, -RDA和-SDA并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whjuli,您所指的-RDA、-SDA是不是RDB、SDB? 还有如何通过485通讯读取三菱变频器的4~20mA输入值,即PID控制回路中的反馈值。

网友A:
是的 4-20mA输入好象读不出.能说说为什么要这个功能吗?

网友:
再谢! 本系统需监视反馈电流。

网友B(2003-04-09):
两位高手,我现在也正在做西门子S7-200同三菱FR-S520-0。4k变频器的通讯。由于我是新手,现在还没有头绪,不知道能否给一个实例做参考,谢谢了。我的信箱是zhulei1476@sina.com,万分感谢。

网友C:
我准备做松下FP0 同三菱FR-S500 3.7KW 变频器通信,有谁做过请与我联系,原付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