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计数功能的应用

楼主(2003-05-03):
PLC高速计数功能的应用 有朋友关心使用PLC进行高速数据采集(如采集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的方法,以下以FX系列PLC进行说明。欢迎大家进行更深入地探讨,请介绍您的应用经验。 1、功能 FX系列PLC提供了高速脉冲计数功能,通过这一功能可以连接编码器以测量位置,或积算仪表以计算累积量数值。与高速计数功能有关的I/O和软元件有以下: 1)输入点6点:X0-X5,当该点输入控制高速计数器时,自动响应高速计数处理。此外,X6和X7也是高速输入,但只能用于启动信号而不能用于高速计数。 2)计数器21点:C235-C255,用于高速输入信号的计数,用法见下文。 3)辅助继电器21点:M8235-M8255,与21个计数器对应,用于标识该计数器输入信号是增计数还是减计数(见下文)。 2、计数器的类型 1)1相无启动/复位端子:C235-C240。 2)1相有启动/复位端子:C241-C245。 3)2相双向 :C246-C250。 4)2相A-B相:C251-C255。 3、用法 1)21个高速计数器共享一个PLC上的6个高速计数输入端。如果输入被某计数器占用,它就不能用于其它计数器或其它用途,因此,最多可同时使用21个高速计数器中的6个。 2)高速计算器的选择并非任意,它取决于输入信号的类型和计数器的类型。信号的类型必须与计数器的类型(见上文第2点)相匹配。 3)各输入点有多个高速计数器可选择,但不能同时用于多个计数器,即使用了一个计数器后,与该点对应的其它计数器就不可用了。 4)当M8~~~(M8235-8245)为ON时单相高速计数器C~~~为减计数方式;OFF时为加计数方式;当M8~~~(M846-8255)为ON时单相双输入高速计数器或双相计数器C~~~为减计数方式;OFF时为加计数方式; 4、高速计数器与输入端的对应关系(见附图)
注:U-增计数输入;D-减计数输入;A-A相输入;B-B相输入;R-复位输入;S-启动输入。 5、程序例子(二相双向计数器) LD X10 RST C246 LD X11 OUT C24 功能: 1)X0作为C246的增计数端,X1作为C246的减计数端。即当X0"OFF->ON",C246增一,当X1"OFF->ON",C246减一; 2)当X11接能时,选通C246,使X0,X1的输入有效。 3)当X10接通时输入时,C246复位。 6、计数频率的限制 1)各输入端的响应速度:X0、X2、X3:10KHZ;X1、X3、X5:7KHZ。 2)全部高速计数器处理时间:计数器采用中断方式,因此,使用越少,可计数频率越高。若一些计数器用较低的频率,另一些则可用较高频率。使用的全部计数器的频率总和应低于20KHZ。 3)对2相型计数器:若特定的时刻只使用1相信号,可按1相计算频率总和;若增减计数同时到达计数器,则按2相计算。 4)对A-B相型计数器:在使用1个或2个这种计数器后,建议不要高于2KHZ频率,计算频率总和时,A-B相型信号的频率应乘以4。例如:C237单相3K+C246双向7K+C255AB相2K,则总和为3+7+2*4=18KHZ。 5)可计算得:当只使用1个计数器时,频率极限为:1相型-10K;双向型-7K;A-B相型-2K。 杜学强于2001年9月1日

网友A(2001-09-05):
谢谢。 最后还是花了若干银子搞了两个硬家伙,果然不一样,早知道就直接用西门子了。

网友B:
谁能公开一下高速脉冲计数电路?

网友C:
用SIEMENS更简单!而且支持六路高速计数,编程相当容易。

网友D:
西门子的功能简单了点,所以很好用,如果控制对象比较麻烦,我建议用OMRON或AB的

网友E:
我觉得还是AB比较好

网友F:
我想买一些PLC方面的书籍,不知从那里买,普通的书店了一般没的买啊

网友G:
我想使用AB公司SLC500,1746-ITB16模块,采集电机转速和转向,使用两个接近开关,成90度排列,轴上固定一个180度的铁条,用来作为接近的近距离,另外180度没有铁条,作为远距离,但不知如何编程实现这两个功能,请高手指点。 + + ITHero@citiz.net

网友C:
使用高速计数器一般不要使用接近开关作为输入,响应太慢,失去高速的意义。你可以根据你使用的高速计数单元安装要求进行安装连接,然后在程序激活高速计数模块,最后在应用程序中调用计数过程值即可,也可预设设定值,调用中断程序。

网友H(2001-10-09):
松下公司的FP0型PLC也很方便使用高速计数功能。

网友I:
小型机最好的是siemens s7200

网友B(2001-11-28):
请问在X0、X1的段子上接了一个1.5KHz的A、B编码器,我是否可以在X3、X4上在接一个1.5KHz的编码器。

网友J:
谁有S7-200的编程软件,请发email谢谢。 Email:hnlyzhl@sohu.com

网友B:
s7-200的软件到西门子网站上下载

网友K:
三菱软件在那儿下载???

网友L:
谁有S7-200的编程软件,请发email谢谢。 kongfuli@163.com 西门网站下载不了。 我有个活是这样的: 钢板放传输带(由7。5 千瓦三相电机,通过链条带动15根转动柱,长约10米 )上 ,进入轨钢(将钢板截断)机器后,当6米到时轨钢机器的钢刀在电磁阀的控制下,从上往下将钢板截断 。 1。 精度不能控制在 -1 到 +1 毫米 。 谁能帮我推建一下 : 编码器。 我用西门子PLC S7-2000 和西门子变频器(请推建)。

网友C:
编码器精度要求与你的检测位置安装和惯量有关,至少应该保证5-10pp/mm,根据你的要求,建议你采取多段速度控制,减少停车惯性过冲,确保停车精度,但此时变频器低频特性要求高一点。

网友M:
大松先生的建議屬於"兩段式走停送料法". 採用這種方法時, 如果要確保停車精度就必須降低第二段速度; 而降低第二段速度時, 卻有延長整體裁斷時間的缺點. 因此建議: 1. 採用智慧型驅動器, 可以"自動定長送料", 請參考 http://www.jps.com.tw/FAQ/PDS/pds9.htm 2. 採用"飛剪型控制驅動器", 請參考 http://www.jps.com.tw/application/capp_PDSx_FS.htm

网友C:
我已经浏览过相关网页,实质都是一样的,通过设定加减速斜率来达到连续速度调节,定位方案很多,包括力矩输送、电磁离合制动器定位等等,同步飞剪切割在很多场合都有应用,包括塑料、金属管材型材连续在线切割等,同步切刀架可采用同步电动或者气动均可,采用什么方案关键在于具体实施要求和投资。

网友M:
大松先生的確是行家! 這句話 "採用什麼方案關鍵在於具體實施要求和投資" 也很中肯!

网友C:
既然都爱好工控行业,技术上大家可以相互探讨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N:
各位同行: 你们好!这片园地不错,我找了好久,总算找到了。 请问用LG系列的MASTER-K80S如何测旋转编码器的几相转速?如清楚者,请向我祥讲一下。K80S哪个口是高速输入口?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O:
你这段文章看起来很眼熟,是不是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的第30页到第33页

网友O:
dear 玲玲: 你有没有lg的编程手册呀!如果有,请见手册的第7章,各项功能的应用之内置功能之高速计数器功能。

网友P:
各位好!我是搞设备电路安装的,设备的信号采集一般是接近开关和红外线开关,逻辑电路全部以继电器等来实现。现在刚刚知道plc的用处,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问题是plc这个好冬冬哪里可以买到,我是先买一个玩玩,搞懂其中一些功能以后才能将它应用于设备中。不知先买哪个牌子或型号好懂些,价格大致是多次。 哪位大侠愿意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小弟邮箱是:shebei@pingdeng.com

网友Q:
要实现高速记数,有好多种方法,看你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如果谁需要帮助请与我联系。0377-3101148 rjf999@263.net

网友Q:
我希望大家学一点OMRON的很好学的。也很好用。功能也齐全。

网友R:
松下FPO高速输入频率有多高价位如何?

网友Q: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学OMRON的PLC?我主要学CPM1A的.几种PLC比较起来.我认为OMRON的学着比较容易且功能也多,能实现的很多.易懂.西门子的PLC学着总有一种不顺的感觉.好多人都不愿学西门子的,但它们也各有各的优点.请学OMRON的和我一起探讨.我的信箱是rjf999@263.net

网友Q(2001-12-28):
OMRON的PLC现在发展的很快,且功能也很强大。用起来也很方便,梯形图很好理解,其中NT31/631、NT20S和MPT系列可编程终端和型号齐全的变频器,CPM2A/B/C、CQMIH系列小型机、CS1、CVMID系列大中型机,配置灵活,性能卓越和功能齐全。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学?rjf999@263.net

网友S(2002-10-29):
请问用松下FP0的PLC在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时,它的接线方法是否要将 它的输入端分别接上X0(加计数),X1(减计数)X2(硬复位)

网友T(2003-04-24):
富士NB系列的高速计数器怎么使用,能否给举个程序例子来说明,谢谢!

网友U:
现在有AB出产的DEVICENET的编码器,直接通过DeviceNet网络通讯,方便,简单。

网友V:
sansan在做广告 王建省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网友T:
编辑同志:   在PLC论坛里有一篇美子发表的《免费发放编程资料》文章,我按照说明给 他写了一封邮件,本想索取点资料,结果什么也没有回复,反倒整天来一些垃圾邮 件,向我来要资料,麻烦死了!不信的话,您自己试一试!   我们呼吁,请把由美子发表的《免费发放编程资料》文章立刻删掉好吗?那是 个产生垃圾邮件的地方,很恶心!!!  盼望您早日清理门户!!! 回信至: ljm371@sohu.com <mailto:ljm371@sohu.com>

网友W:
我公司使用OMRON的PLC很多,有问题清与我联系。liujinhai2008@sou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