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90+电枢电压反馈无效

楼主(2003-05-03):
我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在测试时用电枢电压反馈,励磁设为无效,接上电炉,启动马上就有很高的直流电压输出,旋转电位器调节无效,处于失控状态,察看参数,速度球已经有很大的差值,为何系统不会往回退。是触发相位接错了吗,但观察输出电压波形又很整齐。

网友A:
励磁怎么能设为无效呢,你所说的是禁止弱磁吧。

网友B:
zym-1968: 你好,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和你相似,也是直流电压失控(同样的型号)。使用的情况也相似,励磁无效电枢电压反馈。 你说的电压波形很整齐,我想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启动后电压直奔最高值。触发相位也不会接错,触发信号的驱动电路是用ULN2003A,如果他有毛病就不会有输出电压。 如果有任何进展告诉我一声:cqy8803073@sohu.com

网友C(2010-08-04):
专业维修 西门子 发那科 三菱 欧陆 伺服电机 伺服驱动 直流调速 触摸屏 变频器 伺服电源 驱动等 另有部分现货销售

   大成恒业黄工 13911073453 大成恒业黄工13911073453

  我公司 专业代理销售 ETD790/791系列直流调速、ETD750系列变频器、正弦SINE303系列变频、科比F5系列变频 ,西门子数控、低压产品,派克SSD590系列直流调速器(原欧陆590)常用型号均有现货.
   精修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 6SN1118、6SN1123、6SN1145、6SN1146、触摸屏(不分品牌)、 欧陆(派克SSD)590/591直流调速器、三菱伺服电机 西门子伺服电机 , 修复率95%以上、周期短、备件齐全。
  一、西门子伺服驱动系统维修分类 ( 可提供整机维修调试 )
  (以下型号设备我公司均有测试台可完全实现加负载实验,将避免故障设备修复后反复回现场测试,可保证修复质量。(祥见网站 http://www.adchy.com )
   A、 数控系统维修:840D、840C、810、802D、802C、802S、880系统等均可修复。
   B、 系统PCU50、NCU、CCU、ECU、I/O板等均可修复。
   C、 驱动系统单(维修): MASTERDRIVE MC/SIMODRIVE 610/650/660/611/611A/611D/611U/等。
   D、 伺服电源:6SN1145系列、6SN1146系列(各类报警、输出电压过低、炸机等故障).
   E、 驱动器插入单元(板卡):6SN1118插入单元(各类报警)。
   F、 伺服驱动器维修型号:伺服驱动器 6SN1123系列;
   G、 老系统伺服驱动器维修型号:6SC6110系列6SC6111系列6SC6112系列6SC6100系列6SC6108系列6SC6120系列6SC6130、 6SC6140、6SC6170、6SC6620系列6SC650系列、6SC660系列等(各种报警、主轴抖动、无执行反应、炸机等故障)。
   H、 伺服电机:1PH系列、1FT系列、1FK系列(轴承、绕组、端盖、编码器等).
   I、 手轮(手持控制单元):6FX2007全系列。(虚显、无执行反应、无显示等)
  二、机床改造及维修
  我公司可提供机床数控系统整套从咨询、设计及改造交钥匙工程。可对机床电气故障提供现场判断及抢修。
  三、技术特点
  根据报警号与故障现象与设备电路设计相接合,判断故障点;对应故障应用原装进口检测设备,确定故障点。我公司有西门子独特的器件通道,对维修专件可从德国购到,确保修复。
  四、标准维修7个工作日、对故障设备的提供相同故障保修3个月.

  大成恒业黄工 13911073453 大成恒业黄工13911073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