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通信问题

楼主(2003-05-03):
我用vc和omron的CPM1A 通信的时候为什么读IR区的内容可以,但是写就不行呢?老是出现fcs错误的提示呢?

网友A(2002-08-13):
出现FCS错误,就说明你的FCS计算错了。还有,写数据时PLC必须处于监控或编程状态才行。

网友B:
要把你的plc条到传输状态

网友A:
请检查一下你生成写PLC IR区指令中计算FCS的那部分程序。是不是FCS函数的参数设得不对。(或许在Ctrl+C,Ctrl+V的时候,忘了修改参数了。这个低级错误很容易发生。)假设你存放读IR区指令的常量是ReadCMD,写IR区指令的常量是WriteCMD,也许在你计算写IR区指令FCS的时候,还是在用GetFCS(ReadCMD),而不是GetFCS(WriteCMD)。(假设你计算FCS的函数是GetFCS)。我自己试验过,PLC没有问题。我的PLC是CPM1A-30CDR

网友C(2003-05-03):
各位: 我是一个将要毕业的大四学生,我的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基于PLC的通信控制”,是pc与plc之间的通信。 我用的plc是omron的CQM1. 我编了一个程序。但在执行是,计算机就弹出“系统无法打开应用程序要求的COM1口”,我试过换成COM2口,也不行。我反复检查过通信协议,没问题。我用CX-Programmer里的一个梯形图Trafficlights,它可以成功下载到PLC里,但,当我用基于C语言编的通信程序去执行一些命令时,就出现了我所说的情况。 请给我点指点吧!!!!!! EMAIL:yuan-rocket@163.net 盼复!

网友D(2008-04-28):
我也是用CX-P和CQM1,但就是不能建立通信,无法联机,用自动在线也不行,以前在CPM1机型上没见过类似问题。JULIAN CAT 请帮忙,你是如何联机的,教教我。liu6046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