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160变频器

楼主(2003-05-03):
请教各位前辈:我是初学者,我现在正在用AB公司的产品来做毕业设计,来控制一个10层的电梯(模型),处理器是logix5550,用的是DeviceNet;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控制电机的加减速。我已经用Rsnetworx映象好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其中:   Instance 21 Data Format (Reversing Speed Control Output Assembly)   Byte Bit 7 Bit 6 Bit 5 Bit 4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0 NetRef NetControl Fault Reset RunRev RunFwd   1   2 Speed Reference RPM (Low Byte)   3 Speed Reference RPM (High Byte)   我不知道Byte2、3的意思。谢谢!

网友A:
你是东北大学的吧?

网友B:
byte2和byte3应该是你想输出的速度吧,只不过AB是将一个16位的int拆成了两个byte,我估计想让变频器动作需要将byte0的bit0或1至位才行 我没用过ab的变频器,但是用过abb的,和你的方式比较类似,也是5550+DeviceNet控制变频器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现在能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了。我是重庆大学的!

网友C:
控制字里有三位对应多段速度,可以控制8种速度 在PLC里编制好三位对应的速度,000,001。。。。。。。形式 来对应的相对速度

网友D:
当年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基于DEVICENET上的AB 1336PLUSII变频器的远程控制,我想你应该是ROCKWELL AUTOMATION LAB的学生,我同样在这个LAB学习过。如果你需要的话,可来信来索取我的毕业论文,相信该论文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