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电源

楼主(2003-05-04):
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电源?如果接通电源时间小于1秒,可不可以?如果变频器正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输入端的电源(变频器输出PWM电源与工频电源同时存在),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会有什么后果?请赐教!!!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A(2002-04-04):
逆变块被击穿

网友B:
为什么有如此奇怪的问题?

网友C:
我怀疑你懂不懂电工学?

网友D:
你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还不够紧密。

网友E:
此问题真的好奇怪!你千万别那样作,除非你想拿变频器当玩具来玩

网友F:
可以, 变频器会保护

网友G:
不行。通电瞬间变频器被烧。显示“过流”。 ”

网友F:
我试过,不会,要不然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只是摆设?!

网友A:
真试过吗?是何牌何型号机器?

网友H:
哪家的变频器保护功能这么强???说来听听,大家都长长见识!!!

楼主:
请问:      安川616G5的通用变频器,带PG的,功率小于1Kw的,其价格是大概是多少?谢谢!

网友F:
Danfoss VLT 我只试过VLT5000的,没什么强不强的,它只是做它应做的,您如果拆开过或见过VLT的电路图,就会知道它为何标示The realy drive

网友I:
你的大脑过过大电流是吗?

网友F:
井底之蛙

网友J:
各位想过没有,如果变频器输出端接入输入端(不带输入电抗器),会出现什么结果? 在频率可调的情况下. ----------------相间短路------------------ 显然,这等价于输入端(电源)接入输出端.

网友F:
你们试过没有?纸上谈兵吗

网友K:
逆变器内部保护二极管正向导通,发生相间短路

网友L(2002-05-14):
有这个机会可以试试,炸了只要不心疼就行。

网友M:
如果我是变频器厂家,我一定会考虑好这种可能性;否则就不具专业水准。

网友N(2002-06-16):
单位有钱的可以试一下,但在试大容量和高压变频器时,注意人员要躲好以免危及生命。

网友F:
看着您的主回路电路图,仔细分析,告诉我为什么会爆?!

网友O:
这问题我亲眼看过,有一位电工把变频器电源输入线与输出线对换接,他说通电后显示正常,但启动时变频器就“爆炸”,空气开关跳闸!经检查,模块裂开。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电话:020-81566268) 网址: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P:
广州通达描述的现象是可信的,也是符合理论分析的. 我原来发过贴子的,很奇怪阿,不见了. 只要不"run",变频器绝对应该安然无恙.如果"run" 那就......

楼主:
输出端接电源只要不接运行是没有问题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大家都是来讨论问题的,不要这么凶嘛,有些同学!

网友O:
如果不运行,变频器拿来干什么!

楼主:
在按“运行”键之前发现了接线问题!

网友Q:
广州通达所描叙的现象绝对真实!哪位不信不妨一试?

网友R:
有一个客户用三菱变频器, 输入输出电源接反, 通电也没有关系. 因为控制电路没电, 想给运行指令也不可能

网友P:
whjuli: 还是要小心阿,毕竟小功率的变频器控制回路的电源与主回路是相通的.只有较大功率的变频器控制电源和主回路电源才是分开的,何况还有跳线或者短路片呢.

网友S:
希望有人把关,这类问题不要提到这儿来,以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网友T:
“这类问题不要提到这儿来”,那要提到哪里去?! 它并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想讨论变频器在负载时变频转工频所担心的问题。你们看法呢?

网友P:
不要嘲笑问题是否可笑.从回复的贴子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概念很清晰的.

网友U:
本人曾经反接过(台达变频输入端RST在右边,UVW在左边)通电运行后,显示过流,未损坏。

网友V:
大家讨论一下可以增长知识嘛。

楼主:
大家相互探讨一下是可以的,在原则上是应该可以的.但这种变频器不能是普通的通用型,如带能量回馈的变频器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W:
我们公司最近安装几台变频器,是日本进口的,没中文说明书,不知那里有买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X:
不一定会炸,我公司有一个新同事在接线时没看清,对调了,但变频器没炸,显示过流。

网友O:
大功率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Y:
你们专业一点好不好,为这样一个近乎弱智的问题吵来吵去, 哪天没准他会问你们他用炸药炸自己家炸不炸的烂的,!

网友P:
哎... 再说一遍: 不要嘲笑问题是否可笑.从回复的贴子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概念很清晰的.

网友F:
看着你们手里的电路图,电源由变频器的输出端进入,通过IGBT中的续流二极管对主回路的电容充电,此时由于没有缓冲电阻的阻碍,充电电流非常大,会有断路器跳掉,会有人的变频器烧掉。IGBT及主回路的大功率器件没质量问题的,但驱动电路设计不完美,或有器件老化的,会有漏电和IGBT门极关断不可靠,一样会有人的变频器烧掉。此刻主回路应充好了电,刚才的大电流未秧及到开关电源电路的,应会有显示,现在按下RUN,CPU—ASIC—驱动电路--IGBT门极,IGBT开通、短路、保护电路动作……又会有人的变频器烧掉,没烧的是那些保护电路设计完美,动作迅速的,及驱动电路完美的实际是控制板电路的整体素质。 总有人见过一些事,有人没见过一些事,但千万别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网友Z(2002-07-21):
A NEW DAY HAS COME: 你是达恩的人?

网友F:
NO I am freeman

网友AA:
汽车可以做各种碰撞试验,但变频器没必要做输出接电源的试验。我所见到的变频器上盖都有这么一句话:“Do not connect AC power to output terminals.”

网友AB:
很搞笑你们的讨论!不过我很同意a new day has come的观点,特别是最后一句!

网友O:
这里允许无所不谈!谈话中可悟出一些道理!

楼主:
安川616G5电源接在输出端,没运行时没问题,但没试过运行。建议:在通电前检查一下接线,特别是别人接的,或离开过线场。

网友AC:
我试过台达变频器VFD-A 0.75KW接错后显示正常,按RUN键显示OC!!!

网友AD:
输入端接AC电源有可能会损坏变频器,各家变频器的结构不同可能会有所差异,但作为电工来讲正常操作时是决不允许的,除非你是做破坏性实验,至于接上交流电源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没实验过,以下只是我的一点拙见,还望各位弟兄指教。   三相逆变桥的结构我想大家一定很熟,看到每只管子C-E结上并接的序流二极管吗?这本来是为感性负载释放能量时向“电网”提供通道的,但如果你把输出端接AC380V(或220V),这时交流电源便通过这个二极管反馈到直流的+E端,也就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废话!这还用讲),这时变频器会损坏吗?这就取决于变频器的结构,主要是变频器控制主板电源的结构,如果主板的控制主电源取至整流桥的前面(变频器的真正输入端),而且与直流母线没任何联系的话(主板用于检测直流母线电压的有关检测连接没关系),我认为变频器没什么大碍(也不排除变频器会损坏,就像A NEW DAY HAS COME说的:“通过IGBT中的续流二极管对主回路的电容充电,此时由于没有缓冲电阻的阻碍,充电电流非常大,会有断路器跳掉,会有人的变频器烧掉”我认为这是真的,但一两次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如果只是偶尔不小心出现这种问题,应该不会有灭顶之灾(看你运气喽),变频器也不应该有任何显示,就像whjuli说的那样。   如果控制主板的主电源直接取至直流母线的+E端就比较危险了,因为这时直流母线+E的电压是正常的(相当于用序流二极管做整流桥),变频器显示一切正常,在没运转信号的情况下,变频器可能不会损坏,同时可能会有过流保护的提示(哪来的过电流?记得A NEW DAY HAS COME的话吗?当然如果电容器较好,保护功能的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比如对过流时间的敏感度等,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过流保护的问题)。如果这时施加“运转”信号呢?呵呵~~~xxx的话就验证了,什么结果?广州通达说的对。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就一切OK!可能有要命的错误存在噢!(吓人的,即使变频器“砰。。。”也不会要命)。   我觉得以上各位兄弟说的都很有可能,这里只是小弟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一下,还望批评指教。

网友AE:
“通过IGBT中的续流二极管对主回路的电容充电,此时由于没有缓冲电阻的阻碍,充电电流非常大,会有断路器跳掉,会有人的变频器烧掉” 电容量越大冲击电流也越大,所以功率大的变频器容易烧毁,谁的30KW的变频器接错线没烧毁呢?

网友AF(2002-08-20):
呵呵!!!这样的接线法最好在大年三十试,这样可以省掉一颗炮竹。

网友AG:
土豆加牛肉

网友AD:
青源兄说的对,我忽略了这个问题

网友P:
充电电流大没错,但是相应的续流二极管也大啊.续流管的电流比整流桥的额定还要大.

网友AH:
从逆变倒接进去,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管一导通,通过另一相的续流二极管将电源短路,由于一般没有足够的电感限流,电流的上升率会非常大,一般会超过安全余量。另一方面,储存在电容中的电量也回通过功率管被短路。 估计只有当时频率调得很低,管子的开通时间很小,另外:外回路的电感量大一些,变频器的设计保护好一点,余量大一点,你的运气好一点,也许可能。 我公司有过接线错位烧掉的例子,不过是小功率的。 不知诸位有没有这个感觉,接变频器的空气开关容易坏一些,一般是一相开路。

网友AI:
你真是一个天才儿童,应该大大的培养,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楼主:
大家别吵了,我觉得甲老弟的问题非常好,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我在现场进行工、变频切换试验时,工频运行时忘记把变频器与电机断开,变频器反送电运行将近半小时仍无碍(是否反转不详),吓我一大跳。无独有偶,今天上井查看装置使用情况,工人误操作将工频直接开动运行了10几天,变频器输入、输出均有电连显示都没了,气的我差点吐血,可切断工频转用变频运行一切正常,把我这学机电(半路出家)的也搞糊涂了,若这里有真正的机电专家希望不吝指教,多谢。不过我用的是芬兰Vacon原装变频器CXS4系列22KW的,别的还真不知结果会怎样,若没事还是不试为妙。

网友AJ:
这说明你的控制线路设计显然有问题。居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还好意思说出来,也不是什么好鸟!

楼主(2002-09-29):
谢谢诸位的讲解,我受益匪浅!!!!!!!

网友AK:
?   ! 受益匪浅

网友AL:
还是大家畅所欲言好。 毕竟有些懂的人(或专家)常到这儿来,可以说出些真理来。 我们单位曾有一(日本安川)变频器发生两次爆炸,其中一次就是安装人员将输出输入线接反,启动就发生爆炸。请厂家修好后,前一段时间这台变频器又故障不断,我过去费了好大劲,才将它调试好(主要是参数设置不合适),现在以运行5个多月,基本还正常。

网友AM:
很朋意思的问题,或许是可以做出来这样的东西,但我想没有哪个厂家会这么干,这太没有意思了吗,还有,不要说台达了,就是威肯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外国妖精都是不可能有这个魔法的, 还有有那么个五六台小机子的话,把电源一起送上的话,这个效果真的是不错,我告诫各位厂房的回音大概要二十几秒后才会消失的噢。

网友AN(2003-01-10):
我看 甲克丛 的目的是:用变频电源作为备用电源,一旦工频没电,则由(直流)的变频器供电。 而相关切换电路可能有一个瞬间不能正常切换。。。。 我看肯定烧机。 其实切换电路很容易做到不同时接通2组电源的

网友AO:
我用过,没事

网友AP:
你为什么不试试。

网友AQ:
这样子讨论太没有意义了,不是吗??? 你们是否有用过SCHNEIDER品牌的呢,现在的ATV11出来了,价格也跟那个台达的差不多,有没有兴趣呢,

网友AR:
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拿老板的钱买一台试一试,不过实验时可别让老板知道呦!

网友O:
又有一位某工厂老工程师把电源线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开机后把台达3.7KW炸掉,因为台达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位置与其实变频器相反!容易使人中招!

网友A:
理解一下予充电路作用就知道为什么

网友AS:
vacon 变频器 下载一个专用程序可以自动跟踪输入相位,做回馈单元用

网友AT:
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电源? 一、 这个问题并非异想天开,并非‘弱智’: 1、 由于误操作,出现了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源短接。这时候,是否一切现有的变频器都会炸,会烧?如果烧,烧的机理是什么,弄弄清楚肯定是有好处的,对变频器的设计者、制作者、销售商和用户都有好处。 2、 变频器输出端如果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与电网短接,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电动机的软切换。软切换是一个较少冲击的使电动机由变频驱动改切到电网直接拖动(或相反)的过程。软切换有两种选择,一是先切断后接通;另一种是先接通后切断。前者存在电动机失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电动机会降速。后者就一定会遇到本题的问题。所以,本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本题的提法应改为:“变频器输出端是不是允许接输入电源?为什么不允许?如果一定要接,从变频器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从接通条件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高越农 1/25/03

网友AU:
千树万树梨花开,新年到了,好象少了些炮仗声

网友C:
高越农说的很好。 如果真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变频技术的一个里程碑。是否可以将软切换技术(锁相功能),如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提供软切换功能的接口在内部做上软切换功能的软件包等。

网友F:
高越农这一贴很具有建设意义!高瞻远瞩!

网友C(2003-02-09):
续上,针对该问题,我提一个主回路的大至方案。 1。变频器可以向电网馈电(用IGBT)。保正当与电网连接时,电网会把变频器当负载,如果不把多于的电能回馈到电网或通过制动电阻放掉,变频器的器件损坏。 2。要输入和输出正玄波滤波器和电抗器。保证输出波形与电网一至。 3。放大IGBT耐压过载余量,选耐压高的电容。 4。通过软切换技术,如切入前变频器带入假负载,模拟几次后,确认无误将电网切入。 我想如果完成该项技术。工频软切变频器和变频器软切工频(先切工频在退变频)都迎刃而解,市场潜力和用途是很广的,不过先提是50HZ下切换。 不知我的提法是否可行,大家讨论。 请存在和vcplus关注。

网友AV:
我的简单设想: 将变频器输出侧加一接触器(做密封),其控制信号从直流部份 取样,这样变频器一通电 接触器吸合 ,若将电源接到输出端,接触器没 吸合 变频器安全了。 好处: 1:防止变频器接错线爆炸 有利于用户 2:成本低 难不到制造商 3:维修方便 有利于维护 利国利民 何乐而不为?望大家指点 探讨

网友AT:
zhengzheng先生: 我认为你提出的问题(能量回馈)与所讨论的问题(软切换)并不相同。前者是通过从变频器输入端到电网的连接线实现能量回馈,连接线早已存在;后者是新开通一个由变频器输出到电网的连接通道,连接线原来并不存在,实现变频器与电网向电动机的联合馈送能量,再切除变频器。当然,这只是软切换可能形式中的一种。我同意:软切换的“市场潜力和用途是很广的”。 高越农

网友AT:
东莞百吉祥先生: 我对你的设想的理解是: 1、 所讨论的是交直交变频器, 2、 电动机通过接触器的常闭主接点接交流电源, 3、 变频器工作时,交直交的“直流部分”使接触器线包得电(吸合),电动机与电网脱电, 4、 变频器不工作时,接触器使电网向电动机馈电。 可能这与你的意思相去甚远。 为了“利国利民”,何不把你的想法作更清楚的表述。 高越农

网友C:
高越农先生(能量回馈)与所讨论的问题(软切换)是不相同的。但做上不是更好吗?现在的UPS已经拥有成熟软切换的技术,何不用在变频器的设计中,能量回馈的好处在变频制动时可以向电网馈电,工频下的软切换可以使设备间的切换冲击最小或没有,使设备的无故障率提高。 vcplus应该在,现在艾默生网络能源(原华为)就有现成的软切换技术 ,望vcplus发表一下建议。 软切换在工频下,电网接入变频输出端,在将变频甩开,当需变频调节时,将变频空载运行到50HZ时,输出波形在相位,幅度,频率与工频一致时,切入变频,在甩开工频,这里需要将外部的总电流的模拟信号(数字信号)时刻反馈给变频器,这是不同于普通变频器的,因为变频器在该种方式切换中,其内部的电流检测不能反应负载的真实情况。 为什么提出用能量回馈呢?想一下,普通变频是交直交型,电容都是充满电的,先接入电网,电网会不会有可能使变频器母线排电压升高?(不是绝对的),所以考虑将变频器的输入做一个向电网反馈的逆变回路。 我的想法是在应用中碰到类似的问题想到的,当然这样的变频器很贵,但肯定是未来的方向,本人水平有限,不足处大家讨论指出,互相学习。

网友AW(2003-04-12):
呵呵!这个话题大家讨论的怎么这么热烈呀?最好放一只机子摆在大家面前,眼睛都看好了,接接试试嘛!实践出真理嘛!

网友AX:
各位先生:我是搞UPS的,变频器刚接触不久,对你们的讨论我提出以下建议: 1.对UPS来说,逆变回路和静态旁路(市电)是可以无间断切换的.因为,在正常运行时,逆变回路的输出(频率和电压)是自动跟踪旁路进行调整,两者是同步的.变频器是否有检测输出端的U和F我不能肯定,如果没有,那么变频器在设定停电再起动功能时,变频器在电源恢复时的输出(按停电时的频率)与电机的感生电势是否有不同步的现象. 2.变频器在输出端接工频电应该不会短路(在没运行之前),.因为不管是6电平还是12电平的逆变,他所有的续流二极管都是指向同一方向--正极,不会形成回路.会出问题的是对电容的充电电流过大,这一点与整流部分不同--没有限流电阻,:如果这时起动,会有短路的情况,但由于起动电压和频率很低,所以短路的情况不会严重,就象堵转一样,来OC信号.但不排除意外情况,毕竟这不是正常接法,

网友AY(2004-07-30):
我是没有学过机电的。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是“续流二极管也就是吸收二极管”它是怎么解释的呢? 有劳大家,感激不尽

网友AZ:
我亲眼看见有人把台达的B-7.5KW输出当输入接线,变频器能正常显示能改参数,接启动后即显过流保护.改成正确接线后变频器没有问题,这种情况理论上还是可以解释的。

网友BA:
各位大侠: 关于电源从输出端输入这个问题,我曾亲至遇到过三四次,我所接触的该品牌的变频器,小功率3。7KW运行就炸,稍大一点的11KW运行很多次都没有炸,只是显示主器件保护FL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会炸掉,同时就像楼上的有的同行说的“不要嘲笑问题是否可笑.从回复的贴子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概念很清晰的” 问题摆出来,大家讨论过不就清楚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很明白的

网友BB:
看了各位的话 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是很贫乏的 可也为那几个嘲笑别人的 自以为是的人感到连红啊 甲壳虫他提的问题咋一看是觉的有点太可笑 可一仔细想 自己也 不明白为什么啊 多提几个问题 多想想为什么是对的

网友BC:
电源直接输出端不启动并非都有问题,关键要看限流电阻和滤波电解电容是如何接人主回路!

网友BD:
我曾经烧过两台变频器,变频循环供水。一台ABB,一台富士。 两台接触器互锁,但用的是旧可编程,还没改程序,配盘工就送电,两台接触器同时得电,后果可想而知,冒烟了,还伴着巨响声

网友BE:
我试台达变频器M型机单相220V,输出端误接在电源上,不过没带负载,调试了几分钟都没事,还按起动,不过跑不到60HZ

网友BF(2005-06-25):
我厂有一台3.7KW的台达,反接后模块当场炸了!

网友BG:
这是一个好话题,值得研究

网友BH:
摘自本论坛2005-6-1《变频器的运行切换及工变频转换问题》 对此问题有详细说明 1。在所有IGBT关断的情况,从变频器的输入R、S、T及输出U、V、W向变频器看,其实   是两个并联的三相全桥整流电路(逆变侧以IGBT的反并联续流二极管构成),在缓缓   增加交流电压的前提下,R、S、T与U、V、W此时可以同时接入交流电源,不会造成损伤,   当然这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情况说明,此时相当与两个整流电路并联。      2。变频器输出端U、V、W接入交流,造成变频器损坏的原因有二:      1)上电时,由于IGBT续流二极管构成的全桥整流电路,对直流测电容充电,此时的冲电   电流不经过变频器内部的R、MC充电网络,因此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而瞬间烧坏IGBT的续流   二极管。    这种烧损并不是必然的,当上电时的电压相位刚好过零,可以缓解冲击电流而使变频器在   这种状况下躲过一劫。      2)当变频器侥幸躲过第一种原因的损坏时,只要一运行,有任一IGBT导通,则立即会严重损坏。   原因很简单,导通的IGBT与其反并联的续流二极管等于将该整流桥臂短路,IGBT会立即毁坏。      3。根据上述分析,如果变频器的输入侧R、S、T已经稳定接入交流电源,直流侧电压已经稳定的   前提下,确保IGBT关断(即变频器停止运行或自由停机),变频器的输出侧U、V、W可以接入三相   交流电源,而不会损坏变频器,注意:此时IGBT必须全部关断(即变频器必须停止)。因为由于   直流侧已存在稳定的电压,IGBT续流二极管不会有冲击电流。      4。即使在第三种情况下,运行变频器,也会立即损坏。原因同2-2)。

网友BI:
我曾经接反过,就是把输入电源和输出对换接了,原因是原来电工把U,V ,W,和R,S,T,的线标反了,我用的是科姆龙的产品,1。5KW,380伏的,接通电源后有显示,起动后报过载OL,而且还起动了两次,后来把线反过来后变频器运行一切正常,到现在三个多月了还没有坏,是不是我运气好,还是这种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好,

网友BJ:
从变频器的主回路图上来看,如果将输入电源接到输出端的话,IGBT上的续流二极管组成的电路可以将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加入直流母线上,这跟整流端输入电源的唯一区别是没有启动电阻。从理论上讲,肯定会将电容损坏。但是从用户反映的情况来看,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有时居然没有问题,当然这种情况一般是对小功率机器而言。 所以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绝对不允许接错电源。你的运气不会总是那么好的。

网友BK:
我们在工作失误 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电源,在短时间内变频器工作正常,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坏,经检查是变频器内部一保险断,更换后一切正常,变频器是安川616-g5 11kw

网友BL: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提出已两年了,到现在还有人在说(包括我也看了)根据存在就是合理原则,这个问题提的也对。

网友BM:
关于台达的变频器输出接反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我在修机器的时候,我徒弟做实验时,将台达3.7kw a系列的接反,有显示,按run无反应,后来经过查证后,改正后,变频器能够正常使用。 后来还有一次,接反后变频器有显示,按run就直接爆炸了。

网友BN:
我见过一次工频/变频转换的,由于线路设计问题,变频切换到工频时,工频电源直接进入变频输出端(切换时未脱开变频),变频器瞬间爆炸了!

网友BO:
虽然我不太懂您们说的问题,但是,我会仔细看您们的回答,我觉得,没见过的并不等于他不会发生,不能凭想象去说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可笑的,觉得可笑或者是浪费时间的人,那您完全可以去作别的啊!一时气愤,得罪了!!!

网友BP:
收益非浅!哪位能把提供一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我是门外汉,刚接触变频器,非常感谢!

网友BQ:
这样的讨论非常好,受益匪浅!

网友BR:
其实主要在于逆变模块触发时,会产生一个低阻回路,如果模块五保户,则肯定烧坏。

网友BS: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1,有续流二极管,反接后,虽然形成了回路,但是,直流母线的电容也是有耐压值的,应该大于700V,正常情况下,在没有RUN之前是不会烧毁变频器的. 2,就是RUN了.可是控制电路没有电,(电源已反接了,同时,控制电源没有单独接的情况下),应该不会触发输出模块啊,也不应烧毁啊. 3,其实,这个问题最大的好处是 开拓了我们的思路.... 错误,才是下金蛋的母鸡啊.... 欢迎大家和我讨论相关的问题... jjqcom@126.com

网友BT:
我试过(严格说是接错了)一台台安N2系列3.7KW的机器.结果:送电后显示正常,给运转信号后,跳过电流,变频器没事.

网友BU:
记得在三年前我自己也出现了接反的事,但是一送电就烧坏了逆变模块

网友BV:
这个问题有意思,从2002年讨论到现在。 输入端和输出端接反了,变频器的供电电源从哪里来呢?没有供电电源,变频器怎么工作,怎么输出呢?没有输出又怎么短路呢? 如果没有接反,是切换的时候输出端和电源短路了,肯定会过流,就看保护系统的灵敏度了。我没试过,也不想试。

网友BW:
韦小宝请仔细看前面的发言,----争论有益.

楼主:
是有不少变频器开关电源不是从主回路(+540)供电(如三菱A540),如果输出端接电源,其开关电源不工作,就不会出现上面讨论的情况。

网友BX:
如果变频器正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输入端的电源(变频器输出PWM电源与工频电源同时存在),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会有什么后果? 输出端接电源好像没有任何实际的使用价值!设计电路时应避免。

网友BY:
这位老大说得挺奇怪: 心情调试:   2005-6-27 10:08:00    我们在工作失误 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电源,在短时间内变频器工作正常,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坏,经检查是变频器内部一保险断,更换后一切正常,变频器是安川616-g5 11kw 什么叫“在短时间内变频器工作正常”,是正常RUN,还是...

楼主:
如果变频器正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输入端的电源(变频器输出PWM电源与工频电源同时存在),变频器通常会烧毁,极少数会跳过流保护。输出端接电源是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但在变频器切换到工频过程中有时会意外发生。

网友BZ:
我们公司曾经有过一个客户,将输出和输入接反,结果呢?一上电机子就没了,是IGBT烧了,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试的好,除非你要作什么试验!

网友CA:
变频器切换到工频过程中,由于接触器的故障,突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输入端的电源......轰...啪..啪

网友CB:
顶四方变频

网友CC:
收益非浅!哪位能把提供一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我是门外汉,刚接触变频器,非常感谢! 另外还希望各位大大能把西门子440变频器(75KW)的参数设定给我一份,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jianjie146146@163.com

网友CC:
受益非浅!哪位能把提供一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我是门外汉,刚接触变频器,非常感谢! 另外还希望各位大大能把西门子440变频器(75KW)的参数设定给我一份,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jianjie146146@163.com

网友F(2005-08-22):
呵呵,看的出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口无遮拦,各位有得罪的地方请多包涵…… 事过境迁,现在偶遇以前回的帖子,我都不敢相信是我写的,贻笑大方…… 比较怀念 pwgea vcplus zhengzheng 等……

网友CD:
广州通达描述的现象是可信的,也是符合理论分析的 没运行时没问题, 运行后,会过流保护,至于逆变模块损坏不损坏不一定.

网友CE:
厂家只会警告!警告!!! 哈哈!

网友CF:
我也来讨论下,大功率的输出不是带电抗器吗??这样相对安全点/??

网友CF:
看来我要注意点了,我们的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是取自直流母线的

网友CG:
我试过乐帮的,run报过流。

网友CH:
很可笑的问题,不值得大家费神讨论。 这就好比问:汽车干吗不倒着开?那样多爽? 这比汽车倒着开更严重!

楼主:
jian dan wen ti fu za hua ! bu zhi dao wei shen me yao zai bian pin qi shu chu duan jie dian yuan ????

网友CI:
真的都是不懂电的啊

网友CJ:
我亲眼见过,不会轰......轰...啪..啪,就是变频器坏了,宁茂的

网友CK:
不懂的才来这里学习的啊 , 懂了你就多发表点让大家学习一下吗! 要不你来干什么 ?不也是想来学习点东西吗!

网友CL(2005-11-05):
用QQ聊是不是更快速直接?群号13003774的机电行业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场所,欢迎大家加入,请注明“工控”或“变频器”等

网友CM:
我们试过富士的 22KW以下的 都可以接
运行显示OC 模块不坏的

网友CN:
  如果是采用IGBT的三相交流从输出输入,我无意中弄错了一次,显示正常!!!

网友X(2006-01-23):
不信的话,接上试试不就知道了.不过一般不会马上爆炸.

网友CO:
算对的时候 1 + 1 = 2 、算错了等于几?

网友CP:
好好查查线也是很基础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讨论不错,可以让大家把变频器的工作过程在熟悉一下。这种现象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对于那些保护做的不完善的产品制造商来说,也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毕竟接线人员的认真程度是有区别的。

网友CQ:
我在维修时试过现代N100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变频器显示过流.

网友CR:
接错了电源线在不启动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些变频器启动也没有关系,有保护!
但大多数变频器一启动就炸模块!

无锡WF自动化

网友CS:
切换接触器出故障的现象我没见过,也不想试。我曾亲手炸过一台616G7-22KW,助手犯的低级错误,进出线接反。我没检查即通电,变频器爆炸时喷出的金属熔融物将旁边一台正常运行的变频器也烧毁,我送电的100A空气开关烧毁,上一级的250A空气开关也烧毁,1000A的断路器也跳了,幸运的是我没烧伤。这次事故造成了重大损失。非常惨痛的教训。

网友CT:
至主题作者:如何贵公司变频器比较多,倒可以试试看,最好把结果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CU(2006-10-31):
這情況我也遇見過,輸入輸出接反大都是沒意識到後果的嚴重性和粗心。應該是裡面的電流逆變部份造成的。

网友CV:
可以,科比的R4就是用IGBT的续流二极管整流用.用IGBT的开关管逆变用.

网友CW:
我几年前在现场亲眼所见,ABB37KVA输入输出接错,烧了。

网友CV:
变频器是不能这样接的.

网友CX:
问题还是有可能的,如果变频工频切换,变频输出端的断路器坏了没下来,工频启动,不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CY:
不可以,会损坏输出模块甚至更多.

网友CZ:
分析变频输出形式是什么,再分析输入电源电压便可知。

网友DA:
存在 A NEW DAY HAS COME是不错的。
我觉得我们在论坛里面,老是有的人看到别人问个问题,自己知道了一点皮毛就话说得老难听,什么难听/自大的话都来了。其实自己也不是清楚。如果清楚何不详细说明,让大家学习学习。
我们要向“存在 A NEW DAY HAS COME”学习。

网友DB:
我用一个同功率的变频器来做另一个变频器的电源用,即将变1的输出接到变2上,有没有问题?或者中间加一个变压器,为了得到460V/60HZ电源,实验用,请指教

网友CI(2007-09-24):
应该不可以的,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呢

网友DC:
最“简单无知”的问题是不是往往最值得商家去解决一下?   如果俺是老板,一定会在简单无知的问题上给自己的产品做文章

网友CO:
想问一下: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要接电源?

网友DD:
  “突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输入端的电源(变频器输出PWM电源与工频电源同时存在),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会有什么后果?”

1、搂主的问题很重要很有意义,特别是在变频--工频切换中;
2、“突然将变频器输出端接上输入端的电源(变频器输出PWM电源与工频电源同时存在),是不可以的!
3、变频器输出PWM电源与工频电源同时存在,会发生工频通过变频器主电路形成严重短路事故,短路电流会烧掉变频器!
4、原因很简单,变频器输出端的任意点都和工频三相不同期的导通。

网友DD:
1、所以当变频切换到工频时,电机到变频的接触器与电机到工频的接触器要互锁;
2、操作时,变频器先自由停车,然后切换。

网友DE:
我试过LG的接反后报警,没烧.

网友DF:
俗话讲,实践出直知,自已接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哈!

网友DG:
如果输出端有接触器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DH:
我有经验用滑触线的时候在两段之间经常会短接变频器会有保护的!向一些大的品牌都有此功能特别提示曲阜佳信不行短一次模块炸一次

网友CD(2007-11-24):
无锡市英福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INVE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反不会炸模块,而是在运行时报警EOC,最近在无锡医疗中心连续碰到这种情况不下六次,在E区地下室3台22KW都接反了,启动运行跳EOC保护,换好线后变频器即正常运转.

网友DI:
没试过呀

网友DJ:
大家先不要试,先理论上推一下再说

网友DK(2011-05-08):
家好,我是新人,请教下 看了以前讨论的变频器输出侧接电源的讨论,有一事不明 大家的观点是接反后,即使充电时没炸,一运行,igbt一导通,形成短路一定炸 但时变频器是可能四象限运行的啊,电机二四象限运行,不是向变频器充电吗 和变频器输出侧接电源一样啊,为什么不炸?

网友DL(2011-07-18):
我亲眼见过,一位电工把电源分别接到安川的L123和UVW,启动瞬间显示OC报警,但没有损坏变频器

网友DM:
为什么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子严格说明输入输出部能反接,就说明他们的保护电路布能做到百分之百稳定,虽然有的反接没什么问题,并不是说明他不会出问题。 而且反接烧坏变频器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还有爆炸的可能。

网友DN:
若果IGBT模块是好的,你可以看看驱动电压得没得电,没有得电那肯定是没输出的。我遇到过有的时候是驱动板上的变压器坏了。

网友DN:
不可以,这个要烧模块的

网友DO(2011-12-09):
前几天捣鼓一套恒压供水设备,出现了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同时接380V交流电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套设备停放3年多了。变频端的接触器是好的,但是工频的接触器触点粘连,导致变频器的输出端通过工频接触器接上了380V电源,这也不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就是故障状态出现的现象。变频器是ABB40022KW,报出多个故障,开始以为变频器坏了的,换过一台变频器,一看还是那些故障,这才引起了注意。拆掉变频工频的互联线后,变频器工作正常,此台变频器并没有烧坏。但是拆下来的那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通电运行不报故障,但是三相输出严重不平衡,断电测量模块电阻正常,驱动芯片用的是A3120,下桥臂的三个测量供电时有24V电源,上桥臂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供电电源?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三相不平衡吗?供电从哪里来?从电路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出来,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DP:
这个破网站太卡勒  而且签名也不能用

网友DQ(2013-05-05):
受用啊,但是在设计上工变要有互锁,在接线上要仔细点,上述问题是不会产生的

网友:
10年的帖子,值得继续讨论,大家都会从中受益哦。

网友DR:
会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吧

网友DS:
接上瞬间变频器就被烧掉了,工频与变频一定做好互锁。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问题我亲眼看过,有一位电工把变频器电源输入线与输出线...

我也听说过,就是没试过,IGBT模块并联的二极管可以整流,

网友DT:
引用 网友AC:
我试过台达变频器VFD-A 0.75KW接错后显示正常...

下次加1200V电压测试一下先

网友DU(2014-06-22):
现有个恒压供水变频器因为停电导致变频器电路板的直流不分有烧坏。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不是停电时电机在转产生的电从接触器回到了 输出端。问题是当没电的时候接触器应该是断开的啊!

网友DV:
情况好的也就是报警,情况不好的就是冒烟。。。我曾经运气好把380v电源接到台达VFD-M的电机输出端,上电还有显示,还能调参数,但没有启动。。。发现问题后心跳加快。

网友DW:
引用 网友F:
看着你们手里的电路图,电源由变频器的输出端进入,通过I...

有理有据!西门子440 30KW曾经将电源接入变频器输出端,负载接入电源端,上电后发现,并纠正。但变频器无事!

网友DX:
西门子MM440此种情况不会烧坏,有保护功能。

网友DY:
不可以,会炸模块。坚决不能这么干。

网友DZ:
引用 网友F:
看着你们手里的电路图,电源由变频器的输出端进入,通过I...

哈,正确。分析igbt可以看出,静态上电原则上是可以的,但要考虑瞬时充电的问题。不服的,可以研究一下四象限变频器。

网友DT:
我的徒弟曾经把380V接入台达  VFD 750B-43A的U、V、W,把电机接在L1、L2、L3;上电半个小时后才发现(用万用表测量线路发现的),不过变频器安全无恙!如果当时烧了的话就惨了——好几万呢

网友:
明白你是打算做工频切换,变频器输出不能接电源是与内部元件(IGBT)的特性决定的,你要补习一下电子元件知识啦。你这个问题可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交流接触器(1#)解决,电源通过另一个接触器(2#)接在这个接触器(1#)输出端,前提是电源(2#)接入前接触器(1#)必须先断开,接触器(1#)的线圈有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控制,其参数可设置为“运行中”。别忘了两个接触器要互锁奥!!!

网友(2017-03-30):
接反了,真的把变频器烧了

网友EA(2020-10-28):
我以我亲身经历的事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得:除非你不要命了!

之前一1.5KW三菱变频器,被人改过线路,输入输出线路颜色对调了,我就凭着经验按其他机台的接线颜色接了,将断路器刚一合闸就炸机了,那声音动人心魄,记忆忧心,从此牢记:经验会害死人

网友EB(2020-12-05):
有的不会炸,有的按运行就炸,还有的是通电马上炸,看变频器的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