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需要直流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3-05-04):
我需要24v54w直流电机(pmdc)的控制器,正反转,用于电动车。谢谢。wonjolo@sohu.com

网友:
我公司有,请把详细的技术要求发过来。 husq7926@sina.com

楼主:
似乎工控论坛,只有代理商,没有原创商,请大家帮帮忙,给我提供控制器。即使是电路图也好。 我的技术要求如下:进口永磁电机(PMDC),P=540W,U=24V,n=3000r/m,N=1.7N.m,I=27A,MaxI=130A,线圈0.06欧姆、9mH。 > 电机带24vdc20W的刹车,得电释放,断电刹车。 > 另配减速机,i=22.489。 > 电源取电池,常温工作环境,工作时间16小时,连续工作时间小于半小时。 > 要求:正反转控制,加减速控制,完备的保护措施(低电压、堵转、过流等),电量指示等人机界面。因为是产品开发,所以具体控制方式不限,请推荐两种以上。 谢谢回复。

网友A:
您好,建议用一种简单的直流马达控制器,美国产四象限,具体参数晚上查一下,价格便宜。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 我犯了一个错误,参数中,MaxI=130A不是最大电流,而是最大去磁电流,不知对大家有没有影响。 对不起。 WONJOLO@SOHU.COM

网友B(2012-07-19):
怎样用VLT-2900丹佛斯变频器电流输出控制VLT MICRO FC 51丹佛斯变频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