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中如何对功能块写保护?

楼主(2003-05-04):
请问?如何在Step7中对功能块写保护?

网友A(2008-06-09):
hen xiang liao jie

网友B:
按下列方式操作就行了!

西门子的FC、FB还有OB的加密过程如下:

1、打开要加密的程序。

2、在程序编辑器的“File”菜单里找到“Generate Source”项。

3、在弹出的窗口里取个名字,点击确定。

4、在弹出的窗口的左侧列表里选在要加密的程序,然后按 “ ---〉”将其放入右侧列表。

5、点击“确定”,则生成了你要加密的程序的源文件。

6、关掉你在程序编辑器里打开的要加密的成序,并在程序编辑器里选择“File”菜单中的

“Open”项打开刚才生成的源文件。

7、在源文件“VERSION :”一行的下面加上新的一行语句内容为:“KNOW_HOW_PROTECT”,

然后保存。

8、选择“File”菜单中的“Compile”项,并执行,如果没有错误,便加密成功了。

9、到程序管理器去看你你刚加密的程序吧,会发现它的图标上多了一把锁,打开程序是空白的。

网友C:
K!都教课书一样的回答了!赞!

网友D:
清楚,明白

网友E(2009-07-24):
很详细,答得太好了,感谢高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详细,答得太好了,感谢高人。

感谢!!!!

网友G(2009-08-28):
在网上有解/加密软件的.装上就可以解/加密,很方便使用.指针对FC/FB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