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利用DDE完成力控和vc++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

楼主(2003-05-04):
S.O.S 在力控的帮助里面只有力控和excel的dde通信相关资料,我最近在做力控和VC++应用程序之间的DDE数据交换,希望力控可以提供我相关设置,如果可以,还希望提供通信时的VC++数据接收和发送程序,谢谢~~~时间紧迫,希望尽快得到回复....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最效的办法! 到蓝鸟网站找一个VC DDE程序! 这种软件可用于不同的组态软件中 http://www.bluebirdme.com/download/dl.htm 希望你不要使用小日本的东西!

楼主:
我是不会的啦,最近网上有传一个电台dj和一日本人的对话,我也看了的,深刻痛恨ing!!! 谢谢你了,我现在就是需要这个程序,要不然毕业设计就要延期了,太感动了,呜~~~~~~~~~~~~~~ 只是通信的时候力控软件的设置具体是什么样的,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不晓得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谢谢咯!!!

网友A:
标准Server 名, topic 名, Item名三段式不行吗? 力控我没试过, intouch 是肯定行了!

网友B:
按照力控的帮助,设置一下力控和EXCEL的通讯,之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力控数据库作为DDE服务器 我们以EXCEL为例,说明第三方DDE客户程序如何将力控数据库作为DDE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1、在力控数据库中创建一个模拟I/O点TAG1。 2、启动力控数据库。 3、用EXCEL程序打开一个工作薄,在工作单的2个单元格内分别输入以下内容: “=DB|DB!TAG1.PV”和“=DB|DB!TAG1.DESC” 其中“DB”是力控数据库作为DDE服务器时的服务(SERVICE)名称,同时“DB”(即“|DB!”部分中的“DB”)也是话题(TOPIC)名称。“TAG1.PV”和“TAG1.DESC”是数据库中的点参数名,也就是DDE项目(ITEM)名称。 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DDE的命名约定。 通常的DDE协议使用一个三段的命名约定来标识一个数据单元,这个三段所得名称包括应用程序名、主题名和项名。也可以叫做服务(Service)、话题(Topic)和连接项(Item)。 提示:有个很容易的方法来记住这三部分信息:把应用程序想成某个人居住的“城市”,主题当作“街道”,而项当作“门牌号”。假如您要访问一个朋友,当您知道了他住在哪个省后,只需知道城市、街道和门牌号就能找到这个朋友。您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定位到”一个单独的数据项。使用一个实际的DDE/EXCEL的例子,因为EXCEL可以同时维护多个电子表格,我们需要更多的“定位”工作。主题是那个有所需数据的电子表格,项是在这个电子表格中这个数据所在的那个单元。

楼主:
谢谢两位,但是我在使用的http://www.bluebirdme.com/download/dl.htm 提供的程序时,用ddetest.exe接收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在用poke键发送数据的时候,总是发送不出去,请问力控和ddetest.exe中的标准Server 名, topic 名, Item名应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C(2005-09-13):
谁有ddetest.exe程序,可以发给我吗 我在做VC和力控的DDE通信问题。renpine@126.com

网友D(2005-11-15):
我有力控和VB采用DDE方式通信的相关资料,
如有需要,可留言(注明联系方式)
我好发给你们

网友D:
力控与第三方软件(VC++、VB、VFP、DELPHI、FrontPage、C++ Build)进行数据交换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标准的DDE、OPC和控件DBCom,也可以共同约定通讯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E(2012-12-16):
对:曲线救国关于我有力控和VB采用DDE方式通信的相关资料,如有需要,可留言(注明联系方式)我好发给你们 内容的回复:

你好,你有力控和vb之间的通讯的资料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下啊,我很需要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