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控制的优点

楼主(2003-05-04):
王老师: 请解释一下伺服控制,直流控制,交流控制的区别和联系好吗?或者提供可以 查找的资料。 谢谢!

网友A(2003-03-22):
伺服的主要优势有以下几点: 宽的调速范围 恒转矩输出 精度高 你需要什么资料,我有成套的伺服控制产品资料! 发需求到下面信箱我会给你发一套看看! lansewuxian@yeah.net

网友B:
同意!写下你的地址,我可以发给你!也可发至我的E-MAIL:scb9701@163.com.欢迎来电咨询010-82025588-32Johnny

网友C: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伺服控制系统中的“轴”(axis)是什么概念?先谢谢拉。

网友D(2003-05-04):
直流的力矩大,调速平滑,低速平稳,但维修麻烦;伺服中的轴是相可以驱动不同方向空间的马达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