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延迟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03-05-04):
我是一个自动化专业的学生,除了书上说的施密斯预估器等,请问在实际中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解决大延迟的问题?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前辈赐教!

网友A:
真是太多了啊,有各种各样的定时器,也有很多可编程控制器,看你程序怎么编了多搞循环啊,如简单的可用一只大电容断电放电也可达到延时,这个就是不太精确,查资料啊

网友B:
说句实话,在大延时系统的控制如炉温控制等方面,书上说的一些控制方法都不太合适,现场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说是很差,实际上一般在这一块还是人工控制而已!这没办法,别信书上说的那套!

网友C:
我以前也学过控的,我老师也研究大迟滞控制系统。教材里的大纯滞后系统的研究基本上是纸上谈兵,控制温度采用专家自整定参数和模糊控制就可以达到很高精度,一个单回路的温控表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B:
对于楼上说的,前不部分我完全同意,但后半部分我持不同意见,所谓的温度控制采用模糊控制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一个单回露的温控表可解决问题,这估计有个前提那就是需要控制的量不多,如果温度的控制变量有二个以上或者工艺生产过程出现大波动,你所说的方法也够呛,书上的更是瞎掰。而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在工程实践中是有一定量的存在的,对此好象大家都是无能为力,现场生产中一般还是靠工人的经验来解决,所以自动控制采用专家系统是一种思路,但是经济性和可行性都是个天大的问题!

网友B:
对了如果各位大虾有对此的好的思路和想法,我希望能够不吝指教,因为就是大迟滞系统的控制曾经让我吃过天大的苦头,差点丢命! 我的邮箱地址:LDWJD@SINA.COM

楼主:
Woo...,你可有电话?

网友B:
技术问题网上聊吧,私人联系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网友D(2005-12-12):
本人深受其害,做的是一个镀锌的温度控制,由于热电偶测量准确度太差,无法及时反映锌液温度,搞的控制起来无法下手

网友E:
可和我联系,我真的做过好几个大延迟系统,效果还行.

网友D:
通过实践,大延时系统加热方式应该采用脉冲方式,在升温时,不能一直最大火加热,而需要一个缓冲时间,使温度有一个传导过程,减少超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