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同步控制

楼主(2003-05-04):
关于如何控制两台交流异步电机的输出速度,即同步控制? 是否有类似的设备提供? 用两台变频器和PLC的模拟模块可以吗? 要用到PID调节吗? 请各位大师指教一二。

网友A:
ABB 主从宏可以满足要求 据说 北京一家公司作了一个功率平衡器可以和任意品牌的变频器线配 完成转矩同步功能

网友B:
精度要求差一点就直接用模拟量反馈,高一点,就用艺台的转速控制另一台,用编码器,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思路吧?

网友C:
我们做过纺织系统的同步控制。 用的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同步控制板。效果不错。 如果只用一个最好用PLC,好做好调,可靠性很高。

网友D:
利用两台东芝VFA7变频器,一台采用速度控制,并输出转矩模拟量信号。该信号可以控制另一台变频器,而另一台变频器采用转矩控制,因此可以保证两台电机转矩均衡且同步,特别适用于两台电机带同一个硬性负载。两台电机的频率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详情可联系: 010-82005230,82005241,82002743 吴先生 地址:catchee@sina.com

网友E:
作同步的应该对响应要求都比较高,应该加旋转编码器作速度反馈,还应该在两台变频器之间加同步模块! 用PLC作反馈再调整毕竟有一定的滞后,如果旋转速度快,就差的大了!

网友F:
什么样的同步模块?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G:
两台电机同步,可采用人机或plc与两台变频器用RS-485通讯,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输出频率一致。

网友H:
我这里有,如果要的话,发伊妹儿我吧?

网友I: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两个电位器即可控制,如果精度要求高建议采用直流调速系统

网友J:
用德国KEB自带同步控制的变频器,一台作为MASTER,另一台作为SLAVE。不用任何其它装置便可精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