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C机的通信

楼主(2003-05-04):
请问,我的PLC与PC计算机通信采用RS-232无协议通信方式(梯形图RS指令方式,可自定义通信协议),目前,PLC中串行通信程序已编出,听说PC机那块还要编程(用VB或VC++),才能最终实现通信,是不是类似自己编通信协议,究竟应该怎么弄,我不太清楚,望各位工控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好,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是plc在搅拌系统中的应用,但我不大清楚plc的 串行通信程序怎样编,特来向你求教!我的email:tudoudragon@sohu.com 万分感谢!!!

网友B:
各位: 我是一个将要毕业的大四学生,我的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基于PLC的通信控制”,是pc与plc之间的通信。 我用的plc是omron的CQM1. 我编了一个程序。但在执行是,计算机就弹出“系统无法打开应用程序要求的COM1口”,我试过换成COM2口,也不行。我反复检查过通信协议,没问题。我用CX-Programmer里的一个梯形图Trafficlights,它可以成功下载到PLC里,但,当我用基于C语言编的通信程序去执行一些命令时,就出现了我所说的情况。 请给我点指点吧!!!!!! EMAIL:yuan-rocket@163.net 盼复!

网友C:
小弟弟,你好! 关于用VB或VC++编通信协议,你可以参考一些杂志《电气自动化》(上海)或《自动化与仪表》(天津)你们学校应该有这方面的书。那上面有介绍。如果没有,我给你寄一份,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就可以。 还有,你是不是用PLC软件编的?PLC梯形图需要什么呀,我觉得有了通讯协议,别的我都不清楚了!是不是还需要中断什么的??能否把你的梯形图拷贝一份给我?谢谢! E-mail:xuefengyuanxiao@sina.com

网友D:
关于用VB或VC++编通信协议,你可以参考一些杂志《电气自动化》(上海)或《自动化与仪表》(天津)你们学校应该有这方面的书。那上面有介绍。如果没有,我给你寄一份,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就可以。    还有,你是不是用PLC软件编的?PLC梯形图需要什么呀,我觉得有了通讯协议,别的我都不清楚了!是不是还需要中断什么的??能否把你的梯形图拷贝一份给我?谢谢!EMAIL:zsg1263@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