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怎么控制agilent的HP34970A

楼主(2003-05-05):
请问如何用gbip卡实现这个控制。我找到一个国外的版本软件是HP34401A的。可是在这个新的仪器的控制上不能用。

网友A:
有命令手册么?有就可以自己做啊,通过NI的VISA读写GPIB口,发送指令。

网友B(2016-07-17):
1)你要明确你是采用什么方式通信;

2)GPIB方式好串口方式;

3)如果是GPIB需要安装NI488.2驱动,如果是串口通信需要安装VISA驱动

4)安装安捷伦手册编写通信程序即可,可以现在MAX里面发送*IDN?

交流QQ944142155微信LabVIEW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