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小妹请教各位大哥、大姐!!!!

楼主(2003-05-05):
小妹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两个程序,它们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运算的程序完全一样,在同一个PLC上(同一系统),一个程序能正常运行,采集到数据准确;另一个则不能,采集到的数据很不准确,但调节A/D模块上的调节电位器后,采集数据准确。小妹百思不得其解,同一个运行逻辑,同一工作系统,为什么A/D模块的设置会不一样?谢谢!!

网友A(2003-03-11):
这个很简单,你那个程序位没有到位嘛!你用的是A/D定位功能组件嘛!当然调节后不就到位了吗?

楼主:
陆兄,你好!程序位没有到位是什么意思啊?可我的两个程序的数据运算部分完全一样啊。谢谢指教!!!

网友B(2003-05-03):
请认真检查资源问题。

网友C:
那只不过是A/D模块有可能给谁调一下增益偏置。你用的因该是2AD或3A外置电位器就有那麻烦。

楼主:
用的是2A/D外置电位器,电位器没有动过,我在现场做过实验,前后输入两个程序,结果就像我说的那样!一个运算正确,另一个不正确。 请问井娃!检查资源问题指的是什么资源?非常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