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与SQL7。0间的数据存取问题

楼主(2003-05-05):
最近在使用,组态王5。1与SQL Server7。0间进行的数据存取时出现的问题:它们间通过ODBC进行数据存取,存数与取数过程是正确的,但是汉字却不能显示,为何?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2-08-30):
Server7.0的中文字符串的显示是有一些问题,您最好升级到Server2000. 最好把组态王也升级到现在的6.01吧。

网友A(2003-05-05):
我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需要组态王和SQL2000数据库之间存取数据,可具体的SQL函数和参数不会用,试了好几次都不好用,都连接不上,能给我个简单而完整的例子吗??只要能存入和取出一个变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