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7.11的标记名的标记类型怎么没有DDE的类型

楼主(2003-05-05):
在定义intouch7.11的标记名的标记类型怎么没有DDE的类型,是不是在开始时报了一个关于NETDDE的验证错误?还是用硬件的I/O类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标记名里是没有DDE类型的,你说的应该是访问名里的DDE,要在标记名里选择I/O类型

网友B:
你设置的变量应该是i/o类型的,在设置access name 里面就有了。

网友C(2005-02-15):
那item应该怎么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