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和仪表的直接通讯。

楼主(2003-05-05):
我想将触摸屏与仪表进行通讯,由仪表完成测量和i/o功能,由触摸屏实现显示和操作,请教如何组网、通讯。谢谢。wonjolo@163.net

网友A(2013-08-20):
西门子PLC专用PPI无线数据终端
西门子PLC专用Modbus无线数据终端
台达PLC专用Modbus无线数据终端
西门子PLC专用PPI无线数据终端
汇川PLC专用N:N无线数据终端
三菱PLC专用N:N无线数据终端
永宏PLC专用无线数据终端
无线组网DTD433M和S7-200 http://www.dataie.com/productShow.asp?ArticleID=628

网友B:
用MODBUS 通讯查一下对应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