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中的功能实现

楼主(2003-05-05):
请教高手,能否帮我用WINCC中的复选框改变I/O域的值?

网友A:
蛮难的,多设置几个内部变量试试,

网友B:
问题不是太清楚。 先谈一下我的理解: 画面上分别有一复选框和一文本框,你希望用户操作给复选框打勾的时候文本框内为一个值比如5,不打勾的时候为另外一个值,比如7。或者如果是多个复选框的话,多出两个状态分别再对应不同的值? 别跟我说对应的值就是0,1,2,3。这样的话,绑定同一个TAG就轻松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