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请求帮助!

楼主(2003-05-05):
我是一名现场总线的初学者,现在还什么都不懂! 请问我现在该如何学习,如何进门! 我渴望成为一名现场总线的高手,谢谢!

网友A:
找份工作,做几个工程,就进门了:)

网友B:
一个游泳初学者,想要成为游泳健将,他该做什么? 1)先找到一潭水(一个现场总线的小型现场) 2)扶着岸边,慢慢熟悉水性(找些入门手册,或找比你先入门的人,快速建立个小网) 3)先学一些基本技能,如闭气,潜水,踩水等(各种网络接口,网络拓扑,传输介质,现场节点的使用场合,功能,参数,该如何配置等) 4)要想学各种样式?(网络拓扑,选择偏硬还是偏软。) 5)想成为高手?经常练习,找个名师带。(参加培训,多和这里的牛人交流) 6)想升华一下,要用科学理论指导游泳,成为真正的高手,理论不可少,书本也重要(不要只成为理论高手哦)

网友C:
除了以上各位高见,我认为还是得深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选个好学校,找个好导师!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一定为认真学习的! 向各位学长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