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协议

楼主(2003-05-05):
我想知道MODBUS总线与其他的例如CAN,PROFIBUS,DEVICENET等总线的区别?   也就是说MODBUS可不可以直接连接现场仪表完成CAN能完成的功能,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还要用网桥转换协议来完成PC机和现场仪表的通信呢?   MODBUS和这些总线是在一个层次上的总线吗?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MODBUS的知识 ,谢谢帮助

网友A:
1、modbus与can,profibus,devcenet应该同属同一层次的总线。 2、用网桥实现pc与仪表的modbus通讯大概出于两个基本原因吧: (1)pc机只有串口,而modbus是485接口的,所以实现基本的连通,应该使用rs232-rs485的转换器。 (2)因为modbus的协议标准,其接口应该只能识别modbus报文结构(ASCII方式或者RTU方式),因此使用网桥充当协议转换器是必需的。

网友B:
我是一个现场总线的新手,我想问一下,把modbus协议和can 协议互转换的网桥应该怎么设计呢?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啊?

网友C:
两者转换很简单,用一块带串口也带CAN接口的单片机 或是用一带串口的单片机加CAN控制器,无论你如何设计 都必须做串口通讯和CAN通讯两个接口

网友D:
那如果用C语言去编程来实现呢?应该从哪下手啊。我对这两个协议还不是特别明白,希望你能帮我讲得清楚些,好吗?

网友E(2008-07-22):
楼上想用C语言来实现,首先对协议得理解的非常透彻。这在modbus和can可以实现(相对比较简单,也全开放)

而要自己编写PROFIBUS和DEVICENET的协议好像有点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