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如何把ASC码字符转为数字并用Chart显示?

楼主(2003-05-05):
我做LABVIEW串口通讯,要显示从串口读出的数据(ASC码字符),请问用什么转换函数?

网友A(2004-04-28):
我也有相同问题。谢谢

网友B(2004-05-29):
你可以试一下用数码管显示的方法.用7个矩形的指示灯构成一个数码管,然后利用数码管显示的方法实现

网友C(2005-09-08):
要用到CIN 接口调用VC程序,把ASIC转换成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