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十万火急!!!请教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5-05):
十万火急!!!各位前辈,我公司三菱变频器A200启动显示"变频器欠电压报警",无法复位.请教是何原因???多谢!!!

网友A(2003-04-04):
找三菱的技术支持或者代理啊

网友B:
主回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C(2003-05-04):
估计电压测量回路已坏

网友D:
测量变频器P+和N-端电压为多少?如果是输入电源电压的1,41倍则整流部分OK,测量或主板故障.否则是平滑电容或某个整流臂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