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3-05-05):
老师好,一般如何处理较大的数具?我现在用的采样频率100K,一分钟大概有12M的数据,我没有把它存入数据库,但处理起来速度非常慢.我试过内存映射文件的办法,不过好象速度也没提高多少,想多开几个存储线程多存几个文件又无法保证不掉点或有冗余点,不知道该怎么办,请老师指点.我知道有些系统数据量有几十个G,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处理数据的.

网友A:
论处理速度,我想还是通过二进制文件存盘的方式速度最快。海量数据处理起来慢,这恐怕也没有办法。只能提高CPU速度&个数,增加内存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