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李侃老师:关于凌华PCI9112卡

楼主(2003-05-05):
李老师,您好。 我们准备使用凌华的PCI9112卡进行数据采集,但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帮助解答一下。 1. 数据发送采用DMA方式时,PCI9112卡是否只能支持一个通道,即auto-scan参数必须设定为false?或者是支能够支持相邻连续的多个通道,即auto-scan参数可以设定为true,多个通道按照顺序连续采集?如果支持多个通道,那么放在buffer的数据按照什么顺序或者方式存放? 2. PCI9112卡9112卡的板载FIFO到底是多少?规格表上面没有表明,凌华给我的产品介绍资料上面说PCI9112卡9112卡的板载FIFO是32k samples。PCI-DASK手册上讲PCI9112 FIFO Depth为 8 words,cPCI为2K sample,我都被整糊涂了,不知FIFO Depth是什么意思?,也弄不清PCI9112卡9112卡的板载FIFO到底是多少。请百忙之中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1.PCI-9112可以支持多通道auto-scan DMA,在PCIS-DASK中的函数是AI_ContScanChannels,数据的存放格式是顺序存放的,具体可以参看PCIS-DASK的help 2.PCI-9112的FIFO是32个字节,资料应该是写错了。

楼主:
李老师,您好。 PCI9112卡的FIFO只有32个字节,是不是太少了?大多数卡的FIFO好像都是在1K sample,或以上。 另外关于数据传送的单缓冲和双缓冲模式,说双缓冲模式不适于高速数据采集,希望告诉一下对于PCI9112卡,双缓冲模式所能达到的采样率大致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1.PCI-9112支持bus master DMA,它的FIFO虽然只有32 word,但性能要比具有1K word FIFO的PCI-9111要好。 2.高速数据采集指10M以上的采样率,对于PCI-9112,100K的双缓冲模式连续采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