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侃大侠:多功能仪器选卡

楼主(2003-05-05):
想做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仪器,用labview做,分usb和pci两种,功能:信号源、示波器、频率计、万用表等。请教有何合适的卡?

网友A:
现在大多数数据采集卡都支持LabVIEW,所以关键在硬件选型。对于虚拟型号源和示波器,需要知道信号源的最大输出频率,幅值,信号的带宽。对于频率计,需要知道最大信号测量频率。万用表卡NI,Geotest,Team-solution等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