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压修正如何在FM455中实现?

楼主(2003-05-06):
在做一个加热炉控制系统,用SIEMENS的S7-400,考虑到里面的控制回路比较多,就选了FM 455。 可是却发现在FM 455中,每个通道至多可以输入两个信号,如果采用热电偶四线制则更麻烦,不知道该如实现气体(热风,煤气)的温压修正。 多谢指点,感激不尽! jckstop@eyou.com

网友A:
看来只有先把所有AI信号进入另外一块AI卡,补偿后输出到FM455再作处理.

楼主:
多谢了! 现在决定通过改设定值来“反修正”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控制效果。

网友A:
这倒也可以,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