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一下忙好吗

楼主(2003-05-06):
设计一个太阳能、电加热集中供热系统的控制,满足用户每天要求供200人用水,24小时都有60度以上热水。 具体的管路布置已经设计得差不多了,现在在设计plc控制部分,我现在已经把逻辑图画出来了,但是我不很了解plc,现在才开始学,非常需要你的帮忙,plc控制部分是这样要求的:有三个水箱,分别是蓄水箱、集热器水箱和热水箱。三个水箱都设置了温度控制器,如果集热器水箱水温不够60度就启动电加热器,电加热器设置在热水箱,如果热水箱温度超过85度,就停止电加热,启动自动循环,使热水在三个水箱循环,还有就是在蓄水箱、热水箱设置水位控制器,水位在低于一定范围,要启动阀来补水,你可以帮我设计一下plc的电路吗,帮我选择一下,选什么样的plc,我想是选择8个输入输出口的plc吧!希望得到你们的回复或回信!

网友A:
选几个点的PLC可不是“想”出来。你要确认这套系统中有多少检测元件和执行元件,检测元件包括:按钮、开关、测温元件等,执行元件则是加热器、阀门等。而且测温元件需要接模拟量模块。你如果拿不定主意可以把你系统中的元器件清单贴出来,让大家帮你拿主意

楼主:
谢谢!非常高兴能得到你的提示,我现在已经做出了逻辑图!可是后面又不知道怎么编程画梯形图

网友B:
还需要模拟量模块吧,S7-200应该够了

网友C:
我看LOGO就够了,温度最好用温控器,这样可以把温控器的DO点接到LOGO上,这样第一是节省模拟量模块,第二是可以让用户自由调整温度设定点.

网友D(2005-08-23):
你那就要这些要求吗?那根本不要什么PLC,要PLC也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D:
如果你有什么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啊

网友E:
支持“温控大师”! 启动循环泵采用温度控制器的报警输出就够了。如果还需要温度控制器的报警输出用在其它地方,可以选择多报警输出的温度控制器。 补水控制采用一个机械浮球补水阀就得了,为什么还采用电气浮球阀/水位检测设备+电磁阀呢?我以前搞暖通时把很多套电气浮球阀/水位检测设备+电磁阀都换成了机械浮球补水阀!

网友E:
广告一下: 请楼主参考我的建议以后再做决定!

网友E:
机械浮球阀才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F:
不用PLC,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要清楚知道其中的工艺流程,避免实际运行的时候有漏洞, 用什么来控制就根据经济和稳定性来确定,最好是加个PLC吧,最好能选择带IO点的触摸屏,能容易方便更改参数。

网友G:
在贝加莱就有这样的panel。

网友H(2005-10-30):
我想也是。用贝加莱2003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