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还是不能通信?

楼主(2003-05-06):
PLC OMRON CS1H-CPU63 9针串口通信 INTOUCH中,标记名 CH00000;访问名 HLPLC; 应用程序名 D:\PROGROMFILES\FACTORYSUITE\IOSERVER\OMRONHL\OMRONHL 节点名不设置;主题名 HLPLC ; HOST LINK中,主题名 HLPLC;COM1 ;C1000H 通过以上设置,在INTOUCH中运行,初始化IO窗口提示,“不能访问主题“HLPLC”,访问名为HLPLC,是否启动 .EXE? 结果是不能通信。

网友A(2003-03-28):
INTOUCH中:标记名 CH00000;访问名 HLPLC; Item: D0-D24575 Data Memory area

网友B:
去掉应用程序名中的路径,只要OMRONHL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经能够通信了!

网友C(2003-05-05):
能给我个最简单的实现两机通信的例子吗?比如:两台电脑,一台开关,另一台灯亮,标记名字典到底如何设置。不胜感激。 email:new214@163.com,也回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