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与 三菱A的通讯

楼主(2003-05-06):
我的IFIX无法与三菱A 系列的PLC 通讯,如何同在下请教(我是第一次用IFIX) 我的PLC是A2SH 用的驱动程序为 MIT 操作系统为WIN2000 求教 如何通讯

网友A:
电缆做的对不对,要用三菱的串行通讯模块

网友B:
请问,上层你的QQ号是多少或电话,救急, 具体情况:三菱通讯模块A1SJ71UC24-R2和IFIX通讯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请朋友们指导! email:13906192430@vip.163.com

网友C:
电缆一定要对,RS232通讯电缆:三菱提供的三种接线都不对,参考MIT里的说明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a2-b3;a3-b2;a5-b5; a1-a7-a8;a4-a6;b1-b7-b8;b4-b6电缆接线

网友B:
楼上的朋友,你好! 根据你的方法我们都试过了.接收和发送数据的灯闪烁一次后就出现错误,请问是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方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