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E不能初始化

楼主(2003-05-06):
上微机运行过程中发生通信失去,重新启动后DDE不能初始化

网友A:
请问你有是不是做的利用DDE与VC++应用程序之间通信呀?欢迎跟我联系,我有一下问题想请教,谢谢了,我的QQ是22996211 e_mail是human720@163.com

网友B:
请问如何实现用dde实现两机的联机通信,还有标记名字典到底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C:
写程序时应注意intouch 和应用程序之间有一个错误后重连机制! intouch 有自已重启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