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opc软件是什么?有何功能?

楼主(2003-05-06):
请教各位老师: opc软件是什么软件?有何功能?

网友:
opc(OLE for processing control),是新的开放式的通讯协议,采用的式c/s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硬件改变通讯协议改变的现象,提高系统的维护;好像北京亚控的"组态王"和ab的plc就是通过opc来实现上下位机的通讯!我只用过编制Client和opc服务器的通讯,提取组态软件中的数据到用户自制的数据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