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can i do?

楼主(2003-05-06):
打开以前的程序时出现: Error:Intouch tag dictionary failed to open the tag source!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3-03-15):
这个情况我在7.0上遇到过,后来只得重作了! 是tagname.* 中的一个文件结构不对了! 对于intouch 的应用程序目录不能只对修改的某个文件备份, 应备份整个应用程序目录!

楼主:
你是指在老的环境下重做?同是7.0,中文版和英文版下做的程序可以互相调用吗?还有,以前在win95下的intouch7.0开发的程序,在win2000的intouch7.0下调用,就出现了上面的error,如何解决?可以解决吗?谢谢回复我的人:)

网友A:
同是7.0 当然没问题! 只是可以用以下方法试试! 1.在原有系统上导出变量文件 -> csv 2.在win2000上导入原来的所有界面程序脚本。。。。 3.再导入 1中保存的csv 文件, 把所有的变量转为当地! 如果还不行,我认为只有重作了!

网友B:
1、确认你的程序在第一层目录下; 2、确认你的程序所在目录不是中文名称;

网友C:
如果是旧的版本(6。0或以前)在Windows 9x/NT/2000下的长文件名目录打开,就有可能产生这个错误

网友B:
7.0以上也有这个问题.sp5guy,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没办法,时间紧,我花了四天的时间,在老环境下重做了遍。

网友D:
deng_lp说的对, 对于intouch 的应用程序目录不能只对修改的某个文件备份,应备份整个应用程序目录! 另外,InTouch 7.0未在Windows 2000上测试过, 加SP2后只支持Windows 95 SP1,NT 4.0 SP4, 加SP3后支持Windows NT 4.0 SP5, 加SP4后支持Windows NT 4.0 SP6a

网友C(2003-04-29):
1。在intouch应用程序目录查找有无lock文件,删除, 2。查看文件属性是为只读。 3。查看应用程序目录是否为中文

网友E:
95下做的应用程序要换到NT(7.0),2000(7.1)下需要重新编译, 具体就是删除所有*.WVW, *.AVL文件,然后用View 重新打开. 如是Maker不能打开, 那就要重新建立应用程序, 具体为: 1. 导出所有Tag为CSV. 2. 建立新应用程序, 导入该CSV文件 3. 在新应用程序中导入所有窗口(画面) 4. 转换所有动画连接/脚本中用到的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