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PS电源

楼主(2003-05-06):
我在一个项目中使用的佛山创电的3KVA UPS电源,但现场施工时总电源电缆挖断了且零线搭象线了,此时UPS输入火线停掉了,结果UPS送出电压火零电压220V,零地电压220V,火地电压就....,正在运行的PLC电源模块烧掉了,我希望有一种UPS电源送出电确保火零电压也保证240V以下

网友A(2003-03-15):
要不要教你一种方法,不用UPS,直接在PLC前面加个控制变压器,隔离就行了。在PLC前面使用UPS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在欧洲标准中,是不主张在PLC前面加UPS的,确实效果也不好,主要是我国以前的电源有问题,现在估计用不用问题不大了

楼主:
哪里啊,PLC在重要场合是不许停电的。UPS不仅是稳压要求也是突然停电需要,这样突然停电就可以采用相应应急措施。

网友A:
在大部分现代PLC系统中有掉电处理模块,在处理突然停电的过程中,PLC通过掉电处理模块完全能完成紧急处理过程(例如电动阀门的关闭,电磁阀门控制保护气体的投入),再增设一套UPS,来增加控制系统的得电时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根本没必要的,实际的设计调试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A:
再有PLC不能停电这个概念值的商榷,因为UPS也是需要外部供电的。它的实际作用仅仅是稳压和满足一定时间的不停电,可是当外部电源断了的时候,保证一定时间又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停的,没必要,所以解决PLC不停电的出路不再UPS上,而是应该采用两路,甚至三路电源供电,保证供电的连续性,就象对系统进行负荷分级一样来解决问题!~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现场条件往往不正规根本无法采用两路,甚至三路电源供电,半个小时时间足够现场设备全都打到手动状态,无法打到手动的也采取相应措施,另外响应重要设备,都会有专人到场监视。因此不同行业具体情况不同,有时突然停电前,应作的工作每次都不同无法提前约定。这半个小时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楼上的发言看样子有点概念不清,UPS是给控制系统供电的,现场设备的供电一般不是UPS供电的,否则就是典型的设计错误还有就是我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会说现场往往不正规不存在两路,甚至三路电源,如果这样的现场,那么这个系统的设计就太成问题的,在这种场所也就没必要使用控制系统和UPS拉!:)

楼主:
对不起,现场所有设备大多是UPS供电的,而且都是正规设计院设计的如化二院,四航院等,阀门大多是电控气动阀,而且我也不明白在那些地区为什么不存在两路,甚至三路电源。只有这个条件,设计院也没办法。

网友A:
你说了这句话问题的讨论就基本可以结束拉! 1,阀门有很多种,有电动阀门和电磁阀门和需要精确调节的调节阀 其实电动阀门为380V的阀门,和控制系统之间仅仅是连锁信号交接;电磁阀门有DC24V和DC48V的几种,调节阀门是用4~20MA信号信号直接驱动或经过功率放大单元驱动的,一般的设计中后两种阀门是靠PLC的输出驱动,而不是靠UPS供电,所以说你概念不清不冤枉你。 2。电磁阀门和调节阀门的关闭速度很快,在一秒之内的问题,一般在软件中是使用掉电处理模块来处理,好象不存在需要单独供电半小时的问题。 3。如果现场不存在至少两路电源,那抹肯定可以说设计失误,这是有国家的权威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的,不可否认化二院,四航院是正规院,但不代表是正确院,不要迷信权威,我们国家的国标都有错,这又算什么 4。实践出真知

楼主:
电控气动阀门有一个特点,阀门有电控和手控两种状态,如果知道已经停电了,可以走过去将阀门打到手动状态,这样就不会因停电造成损失。使用UPS就是争取这段时间。有些物料在管道内时间长了会凝固,这样整条管线都报废(没法子,管道堵住了成了实心的了),这类阀门靠220V交流电驱动风路,工作电流几个毫安。这个电源和PLC控制电源都由UPS提供。再者电控气动阀门还分风关和风开,如果管道较长PLC断电,输出0mA调节阀马上关闭,管道会被里面流动的液体的惯性拉断,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另外,不是每个地方供电都很规范 ,你想想电源电缆都会被施工队挖断,能有多正规,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南方最大的港口。 我想不同行业的情况可能不一样。

网友A:
实际上说到底,UPS在国内的使用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产物,国情摆在这,没办法呀。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曾经有缘参与一次技术谈判,谈判过程中我方主动要求为甲方做到全自动,可是甲方代表死活不干,闹不明白,会后问人家,原来很简单,这种全自动化他们也干过,可是到了现场老失灵,为什么了,工人搞破坏,自动化了有人就得下岗,在甲方所在的山沟沟里要是下了岗,就意味这没了活路,所以干脆全手动,皆大欢喜,这就是我工作几年感触最深的----国情。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很多情况下是很可悲的,有道理得干,没道理也得干,楼上说的我也深表同意!没办法哦

楼主:
自动化有些因素也取决于现场设备可靠性,该工程中甲方购买到的珠海德莱公司自己产的温度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该变送器输出4—20mA,对应仪表量程,可是该变送器经常送出大于20mA的电流,真让人受不了。现场温度一看经常出现100度,压力总高报。可是客户总说你的PLC有问题,又 100度了。我想设备可靠性和人员素质也影响自动化程度

网友A:
对于楼上的看法深有同感。 说句实话,对自动化钻得越深,失望越深!在现代工程实践中,自动化专业一般都排在了二主体之后,说句不该说的话,就是连二奶都不如!!你搞的再好又怎么样,工艺流程设计不合理你的工作白搭;设备有缺陷不符合要求你来擦屁股;操作人员存在素质问题操作不过关那是你的画面太水。。。一言难尽。我曾经就被甲方要求过,取消HMI,设模拟屏,为什么,回答很简单,显示屏小,模拟屏大,领导看着舒坦,这样大家的努力才不白搭,这算那门子事,可是你还得这样办!!!其实很多实际问题追究下去,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其他的东西,国家的落后是整体的,一个方面再高也没用,中国技术人员的悲哀!

网友A:
顺带提一句,关于那位工控天王的仁兄,别看在坛子上被当成过街老鼠来斗,可是到了现实中了,说不定还能得重用,为什么,时代太浮躁了,溜须吹捧的当道,埋头苦干的遭殃。小时侯长辈告戒我:做人踏踏实实,我也这么相信这么干,可是了,经历了这么多故事之后,虽然我还隐约相信大浪淘沙,真金最终发光,可是我还真没勇气将把这句话教给下一代,我不知道对于他们是祸是福!就说我们上面讨论的UPS问题,现实中即使你钻透了又怎么样,UPS一个千瓦好象是一千元,就是领导一餐饭,说不定厉害的能吃掉,捞够几台UPS,没多大现实可论性!!! 权当牢骚!

楼主:
我认为WOO先生和XIAOJIA先生都说得有道理,但我更赞成 IAOJIA的观点,我大部分时间是与石油化工打交道,在石化设 计、研究单位工作过,也亲自在生产装置上倒班工作过,现在 做过一点水处理,我认为在流体控制中,用UPS比较可靠,从 安全生产的角度考虑,UPS除了给控制系统供电外,还要给现 场重要的仪表阀门供电,因为这样事故状态下,操作工才有足 够的时间来处理事故,否则对于石油化工这样易燃易爆、高温 高压的装置是非常危险的。其它行业我不熟悉,但在石化行业, UPS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
UPS在有些如果停电就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和经济损失的场合还真不能缺少,电一停,工人需要时间把机器停于安全的工位或者放下工件,UPS这时候就显示出重要性了!

网友A:
我想楼上的两位是没看懂我前面的意思,看样子我还得重新申明! UPS是一种稳压和后备电源,这是它的本质,如果用上它肯定是没原则问题的,而我的意思是不用它也是可行的,甚至更加有效的,就向我前面所讲的,采用控制变压器和采取多路电源供电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比采用UPS的方法更加现实。对于深兰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但是我想如果采用多路电源加DC24V稳压源的方法更实用,而采用UPS供电还得考虑现场的某种可能性,例如那就是在正常生产UPS没投入时,UPS出现故障或充电池发生问题,而一般操作人员往往注意不到,恰恰出现紧急停电,UPS就做不到紧急供电,反而误事这不是天方夜谈,有现实事例,而且UPS作为一种大型复杂的电子产品,在恶劣的工厂条件下往往意味着不稳定,故障(这也不是污蔑)与复杂系统设计稳定,简洁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有工程教训的!

楼主:
在特大型石化厂的连续生产装置上,讲究安全第一,一般是采用多路电源加UPS的方式,即从电厂来的电采用多路电源引入装置配电室,在装置控制室通过UPS给系统仪表供电,故WOO先生所说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除非是整个电厂都瘫痪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WOO先生的做法也行不通了。

网友A:
既然深兰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有深入讨论下去的必要了! 在特大型化工厂的生产中,你提出的是一般采用多路电源加UPS的方式,正如上面我所说的,UPS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稳压和后备电源,如果出现了多路电源,那么UPS的后备电源的作用是无效的。它唯一剩下的就只有稳压的作用了,请君想想,用大型UPS仅仅做稳压源,这在技术和经济上合理吗?此处我还得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一次:我不否定UPS的使用,我的原意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比使用UPS效果更加好的方式! 还有一处不明,在特大型化工厂的供电中,真的是所有电源都仅仅取自一个电厂吗?在我的印象中,好象至少都的取自两路独立电源,道理是不明而喻的! 遗漏不详之处敬请赐教!

楼主:
我做过不少西北的石化项目,在那儿不少地方真的是所有电源都仅仅取自一个电厂,有些小城市属于资源型城市,远离中心城市,即城市是依托于某个特大型企业而建立的,那些石化厂有自己的自备电厂,除了给本单位供电外,还负责给当地城市供电,在这些工厂中确实存在我说的情况,这是中国的国情,企业办社会,WOO先生可能未去过这样的工厂,在西方你说的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国内不一定所有地方都可以做到这点。

网友A:
其实两路电源的要求不是所谓西方的特色,是在我国国标上的要求,对于你所说的其实我也知道,也遇见过,就象我上面所说的:国情在哪摆着,谁也没办法,这我是绝对同意的!

楼主:
我正在做项目,这里的项目真奇怪,现场设备和设计都不符,这里的原则技术给采购服务,东西不对搞公关,剩下静电接地夹和隔离栅怎么攻都不行,一无资料,二无说明书,三无厂家服务.这里的领导闭着眼下命令,现场还没调试完,就要所有信号都投用.我具理抗争险糟投诉,多亏公司还支持,不的话这里项目没法做.

楼主:
在中国领导好做,有个说法911发生在中国,领导一声令下,三天之内一定破案,于是案子破了,疑犯枪毙了,一切结束了。搞工程如果也这样搞于是,现场设备坏了,PLC冒烟了,如果工厂爆炸了,我也进监狱了。领导依旧是领导。

网友A:
我去年就遇到过和楼上一模一样的故事,唯一就是工厂还没大爆炸,我还没进监狱而已,当时就想:都说国有企业领导为政绩搞献礼工程,钱是国家的,功劳是自己的,情有可原。可是我遇到的所谓中国发展最快的民营企业为高额利润,竟然也致工人性命,安全生产于不顾,搞命令工程。在国外还归规矩局的外企怎么到了中国也入乡随俗瞎搞。我曾经就亲眼所见有企业以大跃进时代口号鼓舞人心。到底大家都怎么了,我们曾经错过,交过学费的东西今天又被大张旗鼓的重申。出了错,就有代价,要人去买单,那么今天的问题将来由谁买单!

楼主(2003-05-06):
倒霉的项目总算完成了,另外我感谢各位对我的问题提供帮助,UPS价格不贵,在一些供电恶劣场合必不可少,现在想找一家可以在恶劣场合更好的供电的UPS,或加些改动可以更好提供稳定电压的UPS

网友C(2006-02-19):
我使用过一套控制系统.整机是由发动机发电机供电.由于供电质量比较差,PLC经常无规律死机,只有从传程序才能工作.后来PLC采用APC的在线式UPS供电后,PLC没有出现过死机现象.在PLC上使用UPS,不间断的意义并不大,主要在于在线净化,最大限度地提高PLC的工作稳定性.所以向你强烈推进APC在线式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