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讲座 4

楼主(2003-05-06):
矢量控制是怎样使电机具有大的转矩的? *1: 转矩提升 此功能增加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以使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增加,从而改善电机的输出转矩。 $ 改善电机低速输出转矩不足的技术 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电机在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的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150%)。 对于常规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降低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能叫做"转矩提升"(*1)。 转矩提升功能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 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 "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 "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此功能对改善电机低速时温升也有效。 下讲主题: 当电机减速时,制动的情况怎样?

网友A(2002-07-07):
这个讲座很好,通俗易懂,对系统设备选型带来方便,特别对原有系统改造更好。希望能继续下去。

网友B(2002-11-01):
感动!终于找到书上没有的通俗易懂的讲解。

网友C(2003-01-14):
我公司从北京购买的ABB的变频器ACS400系列ACS401-0011-3-2、ACS401-0016、ACS401-0025-3-2三台变频器,刚开始几天能用,可是没几天后,三台连续出现了ABB400系列的FL-4故障(电机电缆短路),此故障需断电复位,但断电后再合闸,故障并不能复位,拆下电机线空载试车,故障仍存在。(电机仍可以工频运行,而且用摇表遥测电机线路,绝缘良好),我公司把设计图纸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传真至北京ABB让他们分析后,他们也看不出问题,且发回北京的变频器在维修时他们并没有发现模块烧坏。以上故障现象,请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D:
我是一个对于变频器不太了解的初学者,能给我讲一下变频器的注意事项吗? 还有什么书比较学的比较快啊!! 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要快点学会的!要不被解雇了 请大家帮帮忙 好吗?

网友E:
ACS-400变频器主板上有一直插式触控板,此板对电源波动敏感,故障率高。

网友F(2007-03-12):
转矩提升功能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 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

我理解为:变频器提升转矩时只提高了电压,而电流提高的并不多或着说没有相应提高电流.这样理解对吗?

转矩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什么有关系?有相应的公式吗?